人机界面
求助台达触摸屏变频器

楼主(2007-03-21):
大家好,我要用台达触摸屏(DOP-A)+PLC+3台触摸屏控制一高温炉,想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设定频率,PLC来控制启动和停止,触摸屏和变频器部分有没参考的?
应如何做?
谢谢!

楼主:
应是"触摸屏(DOP-A)+PLC+3台变频器",呵呵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可以,行得通。我用DOPA直接和台达变频器连过,DOPA可以直接控制其启动、停止。其实只要变频器是MODBUS协议就可以。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对不起,没用过。

网友C:
刚做过类似的方案,可加我Q285684322

网友D:
大家好!我想求助关于变频器在引风机上的应用研究。请多多帮助!

网友E:
新建程序时选择delta controler assii/rtu协议,直接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就可以了,至于变频的启动/停止,可以也用人机控制,也可以使用plc通过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