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ctLogix 1769-L31支持Modbus串口通讯嘛?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能不能支持不敢肯定,我觉得应该是不行,要是行也肯定麻烦。
MVI69-MCM可以解决你这个通讯问题。
介绍如下:
ProSoft Technology 的Modbus 通讯模块是连接Modbus 网络到Allen-BradleyCompactLogix™ 系统的快捷且简便的方法。当CompactLogix™处理器的电源和Modbus通讯模块灵活连接后,用户可以在节省时间、节约成本、容易实现这三个方面获益。
  对于SCADA和外部设备接口应用,Modbus通讯模块是非常理想的选择。该模块拥有经过独立配置的Modbus端口,该端口可以作为使用无线电通讯、调制解调器并且提供多分支支持的主站或从站。该模块带有2个串口,支持RS-232、RS-422和RS-485。
  主要特点:
  ■ 与CompactLogix的单插槽底板兼容
  ■ 通过在RSLogix可编程软件中的Generic Profile来配置模块
  ■ 支持CompactLogix处理器:L20/L30/L35
  ■ 支持带有版本6.0或者以上的LRP固件的MicroLogix 1500控制器
  ■ 模块安装是通过配置/调试端口下载的简单配置文件完成
  ■ 配置数据存储在模块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 输入、输出数据传输长度为60(缺省)、120、240字,可供用户选择
  ■ 4000个寄存器(字)用于同CompactLogix处理器的往来传输
  ■ 多个模块可放置在相同的安装架上,数量仅受电源供电以及背板数据传输极限的限制
  ■ 本机和扩展的安装架:模块在本机和扩展的安装架上都可以正常工作
  Modbus模块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工业中,包括:食品加工、采矿业、石油化工、纸浆与造纸工业等。

网友B:
串口可以,不麻烦

楼主:
查了一下,不支持Modbus,现在在考虑用DF1协议~

网友C:
请问这种模块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D:
串口是支持的,但得自己写协议转换程序,在AB的英文网站上有部分转换的例程,有兴趣的可以去下载看看。

网友E(2007-05-08):
L31可以支持MODBUS.  据MANUAL是这样说,请问还要专门对COM口写协议转换程序吗?

网友E:
又查了5000的帮助,需要增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叫1761- NETAIC,在加上一个协议转换程序。 就可以实现。帮助文档里有例程。

网友F:
现在可以。直接编程在PLC里即可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G(2007-08-01):
串口支持DF1协议, 可用Prosoft的产品将其转换为MODBUS .PROL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