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比较有深度的电气试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21):
一房间,内装有三盏日光灯,用三个开关分别控制,你只能进入房间一次,且仅可操作室外的每个控制开关各一次,如何正确确定三个开关分别控制哪盏灯?

网友A:
这也深吗?不就一盏一盏的开就知道 了

网友B:
怎么解决?

网友C:
先将一盏灯打开,等一会,再将另一开关打开,同时进入房间,看哪盏灯亮,哪盏灯闪.

网友D:
雲飛揚 你太有材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是小学生高年级的一个课题,想不到你还记得,有能力。

网友E:
就怕是你还没有说清楚?

网友F:
要靠两个条件,1,光,2。温度。大家明白了吧!

网友G:
这是微软招聘测试题

网友H:
一根灯管开半年,两头就黑了,然后关掉,打开一盏,再进去看看。

楼主:
之所以说它比较有深度,因为它出现在技师的考试题中。并且如楼上所说,也是微软招聘面试题之一。

网友I:
以前有过这个贴子

网友J:
还是不太明白这题目是什么意思

网友K:
laochen说的对,光和温度.

网友L:
多来点这种题,有意思.

网友E:
laochen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先开两盏,进去,看那个不亮。判断一个
再拿拖把、凳子什么的把亮的一个砸了,再出来。关打开的两个开关中的一个。看房间是否还有亮光。
 呵呵

网友M:
先开一盏灯大概五分钟,这盏灯不关,再开另一盏灯立即进房间,摸一下二盏灯管的温度,比较热的是第一次开关的灯,不太热的是第二次开关的灯,剩下的就不要说了.不知道楼主以为如何.

网友N:
此问题可有两说法:
 1.先开一个日光灯十分钟,再开另一个,速进房摸二者灯管,较热的是先开的,另一个后开的,不亮的是最后一个开关.
 2.先开一个日光灯过会再开一个,火速进房看启辉器在闪烁的是后开的,不闪的是先开的,(些法只能看有启辉器的老式日光灯有用)

网友O:
俺还是不懂啊,看来是进不了微软了,郁闷啊!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P:
要做这样的题最重要的事,不要把简单的事,想复杂了.人经历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往往会犯这种错误,这样的问题往往小学生都能答上来.是值 的我们深思的?人应该保持一份童真,童心,这样才能活得愉快!呵!呵!有点跑题了,有什么不对之处还请大家谅解,谢谢!!

网友Q:
好题!!!!痛快!!!!!
再来三个!
支持!

网友R:
先开一盏灯,等十分钟,关第一盏灯,开第二盏灯,进房间,热的灯是第一盏灯,亮的是第二盏,不亮的第三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