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做伺服

楼主(2007-03-21):
三菱FX2N-64MR带FX2N-20GM加J2S200和J2S60,我想知道把20GM作为PLC主机的专用模块是用,还需要在20GM中编制程序吗??

网友A:
需要在20GM中编写程序,完成什么运动控制?

网友B:
如何在20GM中编写程序???
编程电缆还是sc-09?????????
还是其他

我有20gm   software

搞不懂啊

里面好复杂

网友A:
同样使用sc-09编程电缆

有专用的20GM编程软件,也可以在网上找找它的编程手册。

楼主:
我知道在FX2N-64MR里面需要用FROM/TO指令对20GM进行读写,就可以了,因为三菱的PLC模块都是这么操作的。只是平常的模块自身不能编程,而20GM可以,自身可以作为PLC主机用,只是我这里只把它当作64MR的模块用,所以不知道需要不要在它的里面在编制程序

楼主:
还有我的工艺中不需要做插补,只是定位,本来用PG模块就可以了,只是当初选型的时候不了解。

网友C:
就算是当其它主机的模块,恐怕也得做必要的编程吧?否则主机如何指挥它呢?
最好看手册,或者咨询三菱和代理的售后。

楼主:
20GM编程是搞定了,用SC-09就可以下载,只是今天还是没让电机转起来.

楼主:
还有就是我让X04输入驱动器的ALM报警端子,结果以上点就有输入,开始是驱动起上有报警显示,只是后来没有报警显示了,X04还是有输入,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某个参数或者要复位一下

网友C:
那你最好还是确认一下,伺服是否真的在上电时报警了。

楼主:
原来报了,后来上电就没报,我没有设置手动复位,因为20GM的输入用来做ABS了,再用PLC通过FROM/TO操作单独操作20GM的某个输出点而又不影响其余的点,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C:
这么具体操作我就不灵了,会是请熟悉三菱朋友帮忙吧!

网友D:
 w99060112:你好

   FX2N-20GM可以单独使用,它有自己的CPU,而且也有通用的I/O共16点,如果你要FX2N-64MR一起配合使用,那  FX2N-20GM就当作一个特殊模块对待,用FROM/TO语句来访问,两者就可以联系起来.
我的联系电话0512-57785888-67644

楼主:
谢谢朋友们帮忙,现在伺服役已经转起来了。只是电子齿轮没有没有设置好,所以转的有点不对。还有就是FX的报警,我的本本硬盘坏了,昨天资料全没了,把报警代码读上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今天又来下。还有一个问题是,伺服的设置软件一直连不上,自己做的通讯电缆RS232C的,还是照着手册做的,郁闷死了。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改变参数,没有必要使用参数设置软件的,用面板就行了。如果实在需要,就买根电缆吧。

楼主:
今天好奇怪,操作20GM使用内部特殊继电器手动的时候正反向限位都能起作用,但是把机械回零标志动了几次,竟然冲过限位了。还有如果使用set(0,0),当前位置可以变(0,0),但是重新上电ABS后就恢复成原来的位置数据了。我希望能够按需要把当前位置设置成原点,但是我的机械上是没有机械原点的。谁能帮帮忙

楼主:
还有我每次定位的时候,先选程序号,再填写位置数据,会出错了吗?还有我需要写了位置数据后延时多久启动?

网友E(2007-04-28):
好,请问苏州那里的运动控制培训比较好?yunhai2006@163.com,谢谢!

网友C:
钧信有吗?去问问

楼主:
已经做好了,但是他们说定位精度不行,就是每次磨出来的圈尺寸有偏差,有的达到20um。还有就是每次给定走100um,但是经常误差有2-3um,而且老是这一次少,下一次多。

网友C:
查查机械系统吧!未必是控制和伺服的事。

网友F:
我用的是三菱FX2N-32MR带FX2N-10GM加J2S200,也是用于磨床控制。刚开始用是有点麻烦,编程手册要反复看几遍才行。机床已经出厂四台了,但我自己还不太满意,感觉程序写得还不太好,只是能用而已。刚好又要搞磨床了,我准备还用这样的配置,再争取搞得好一点。欢迎交流哦。

楼主:
离苏州很近,你好,我现在搞得很烦,我的进給率是5000um/r,脉冲率是20000p/r,就是1um有4个脉冲,我感觉够了,但是精度就是达不到。我也怀疑丝杠有问题,但是第一次做这个,也不懂机械,所以不好乱说。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系统参数设置成多少。还有我的驱动器上NO.2参数设置也很迷惑,那个响应速度有时一样的,但是有时会共振,有时又不会了。还有就是初期的时候都没改过伺服驱动器的上参数,就能用了,现在老是调参数,快烦死了

网友G:
"还有就是初期的时候都没改过伺服驱动器的上参数,就能用了,现在老是调参数,快烦死了"
能转,确实比较容易,要转好了,总是要难一些了。

“我的进給率是5000um/r,脉冲率是20000p/r,就是1um有4个脉冲,我感觉够了,但是精度就是达不到。”
要求精度是多少?如果伺服定位后不受力,重复性到1um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磨床,应该在定位后一直是有力的吧?

“还有就是每次给定走100um,但是经常误差有2-3um”
丝杠是什么等级的?

网友F:
你要和搞机械的人一起检查一下丝杠的安装情况,另外再检查一下联轴器有没有固定紧,我碰到过联轴器松动的情况。

网友C:
“而且老是这一次少,下一次多。”看看低速运行时是否存在爬行,如果有,除了在控制参数上想办法,也应该仔细检查传动系统,丝杠,轴承,连轴节,导轨等的精度等级,安装,预紧等都可能产生影响,

楼主:
看来,估计是机械上的问题多一点了,没办法,是一台旧机床翻新的,而且好像他们机械上什么都没换。

网友H:
我接上20GM模块,将模块打到MENU

接通X/Y运动控制信号,步进电机嗡嗡叫,就是不转动,什么原因?

网友C:
“步进电机嗡嗡叫,就是不转动”失步了? 查查输出到步进驱动的频率是多少,是不是高于步进的起跳频率了?

网友H:
谢谢波恩的解答!

步进电机的说明书上有:空载启动频率(半步方式)是2.8Khz,但说明是在48V测试条件下

请问:1)空载启动频率就是起跳频率吗?
      2)如果我用24V电压,频率是否应该更低?

网友C:
1) 空载下没错!但在系统的起跳频率往往会低不少。
2)驱动电压低,是会低一些。

网友H:
谢谢!

我试试再说!

网友H:
查了,不是频率高,而是工作频率过低,引起电机不转。

提高频率就OK了

网友G:
"查了,不是频率高,而是工作频率过低,引起电机不转。"
什么电机?什么频率不转?我以前只知道频率低有时候振动比较大,不转的,还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H:
步进电机,就是频率低了震动的利害,而且不转

网友C:
是有点怪啊!“softren”再把现象说仔细一点?

网友H:
问题:选择机械体系,最小单位0.01,脉冲率2000,进给率2000,点动速度20cm/min,最大速度40cm/min。启动后,电机嗡嗡叫(震动),就是不转。

解决方法:调整脉冲率3200,进给率4000,点动速度96cm/min,最大速度120cm/min,就可以转了

网友C:
速度设高了可以转,那么今后的实际工控能保证都在“高速”段运行吗?
建议再查查低速段不转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问题。

网友G:
抱歉,不明白“最小单位”“脉冲率”,“进给率”对于电机来说,是什么概念。是否可以问一下,电机是在什么频率的信号下,什么转速要求下,只震不动的?在什么脉冲频率下会转的?

网友F(2007-06-06):
上述几个都是FX2N-10GM的定位参数。
最小单位应该是“最小命令单位”,设定由定位程序规定的行程单位。脉冲率设定加到驱动单元上的电机每转的脉冲数。进给率设定电机每转机器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