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用s7-200但不用EM277只用编程实现profibus-dp的从站协议,s7-200做从站,pc做主站

楼主(2007-03-21):
求助:用s7-200但不用EM277只用编程实现profibus-dp的从站协议,s7-200做从站,pc做主站
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我做的就是这个任务的毕业设计,我已经看过了profibus的协议了,一本英文的400多页,01年版的,还看了s7-200的书,已经可以用梯形图编程了,当然这些都不是很纯熟,我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我现在应当怎样开展我的毕业设计???同时,我用什么来实现主站pc的发送信息?真的,不太懂的

楼主:
留个邮箱吧,eric.simith@163.com 还有QQ583852146
有人懂得就和我联系一下

网友A:
s7-200不用em277不好实现profibus从站的功能,除非你用其他的转换模块,如profibus/modbus模块
还有你得pc,也需要软硬件的支持

网友:
如果你只是做研发,那这个不难:
第一,你需要一台RS232转RS485的模块,即可以实现PC端的连接,使用VB或是VC来开发PC端主站程序,使用PC的串口来发送和接收数据即可,因为Profibus-DP也是RS485信号。
第二,使用S7-200的自由通讯口,用梯形图来编写Profibus-DP的数据收发程序。
总的来说,很复杂,也没有实用意义,但可以作为自己研究用,一旦你做成了,就完全都精通Profibus协议了。

楼主:
我想也是,谢谢大家了,我明白了,从站部分我已经大概明白了,主站,再说的详细点可以吗??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我已经把协议看了两遍(中英文各一次)了,协议的好几层让我很茫然。。。。
远方(或其他高手)你们大概说说,我主要不明白,我做从站,怎么把各层联系起来啊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9584
看看这个贴子就知道是可以的啦

网友A:
第二,使用S7-200的自由通讯口,用梯形图来编写Profibus-DP的数据收发程序。
这个不行吧,200的不支持PRFIBUS主站,怎么能够用程序来控制收发数据呢?还有PROFIBUS通讯时,硬件也参与了管理

楼主:
lmhx.你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内存不足,好东东,已经受到

网友B:
lmhx的意思是说EM227不能当主站用,只能当从站,但自由口走9600或19200的速度的时候还是可以仿真出从站的

网友A:
但这时走的不是PROFIBUSX协议

网友:
[/b]我公司主要做hilscher的现场总线通讯产品。现场总线PC板卡,用作现场总线接口的PC板卡
可以支持各种形式的PC板卡
对于所有的现场总线系统和硬件平台,使用统一的驱动
同一个组态软件
支持OPC Sever 我们的PC通讯卡可以使用标准型,紧凑型,或PC/104及PC/104+的ISA或PCI总线,也可以是PCMCIA卡,为主流现场总线服务。
CIF 30-PB 通讯接口 ISA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30-DPM 通讯接口 ISA PROFIBUS-DP-主站 PROFIBUS CIF 30-DPS 通讯接口 ISA 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
CIF 30-DNM 通讯接口 ISA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30-DNS 通讯接口 ISA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30-COM 通讯接口 ISA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30-COS 通讯接口 ISA CANopen-从站 CANOPEN
CIF 52-COM Dual Channel CANopen 通讯接口 CANOPEN
CIF 50-PB 通讯接口 PCI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50-DPS 通讯接口 PCI 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
CIF 50-DNM 通讯接口 PCI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50-DNS 通讯接口 PCI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50-COM 通讯接口 PCI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50-COS 通讯接口 PCI CANopen-从站 CANOPEN
CIF 60-PB 通讯接口 PCMCIA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60-DPS 通讯接口 PCMCIA PROFIBUS-DP-从站PROFIBUS
CIF 60-DNM 通讯接口 PCMCIA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60-DNS 通讯接口 PCMCIA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60-COM 通讯接口 PCMCIA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104-PB 通讯接口 PC/104 PROFIBUS-DP/FMS-Ma.PROFIBUS
CIF 104-DPM 通讯接口 PC/104 PROFIBUS-DP-主站PROFIBUS
CIF 104-DPS 通讯接口 PC/104 PROFIBUS-DP-从站
CIF 104-DNM 通讯接口 PC/104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104-DNS 通讯接口 PC/104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104-COM 通讯接口 PC/104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104-COS 通讯接口 PC/104 CANopen-从站 CANOPEN
CIF 104P-PB 通讯接口 PC/104P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104P-COM 通讯接口 PC/104P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104P-DNM 通讯接口 PC/104P DeviceNet 主站DEVICENET
CIF 50-CB-COM-ABC 通讯接口 PCI Tr?gerkarte für COMA/B/C
CIF 50-DB-COM-CA 通讯接口 PCI Tr?gerkarte für COM-C
CB-AB32-DPS 测试板 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
netLINK, MPI转以太网通讯模块
NL-MPI NetLink MPI MPI转ETHERNET
NL-MPI\X NetLink MPI Crossover MPI转ETHERNET
希望上述产品信息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开始做了,谢谢内存和lmhx,内存,能把你那个软件的源代码,给我发个马,我想看看

楼主:
谁能告诉我,怎么把那个广告删除啊,不是不支持,只是太长,妨碍大家发言,谢谢

网友A:
只有斑竹才能删除,你可以跟本版块的斑竹联系

网友C(2007-08-29):
你可以通过rs485通讯卡,采用profibus的fdl与s7200通讯,fdl首先向s7200请求sap,获得sap后就可以采用fdl数据桢读写s7200数据,fdl内部的数据区实际上是s7200 的ppi协议的pdu结构。

网友C:
最主要的:你需要处理令牌传递,token_pass

网友D(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