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置位离散量

楼主(2007-03-21):
我用组态王连接三菱的FX1S系列的PLC,输出端口都是离散量。如何置位,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12-03-20):
对:一枭雄关于
谢谢!!!!
内容的回复:
我也想知道怎么置为离散量,初学

网友A:
对:wm7282581关于
回复内容:对:一枭雄关于谢谢!!!! 内容的回复:我也想知道怎么置为离散量,初学
内容的回复:
发现自己很弱智,把变量=1;就可以了吗,刚开始学,光想着用什么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