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S上这些参数有什么含意?

楼主(2007-03-21):
在DCS上,PV  SV  MV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含意?

网友A:
pv  实际值
SV  设定值

网友B(2007-05-11):
只知道有SP-设定(Setpoint);PV-实际值(ProcessValue);没听说过SV,MV应该是“毫伏”吧?

网友C:
呵呵!MV 是操作输出

网友D:
PV 测量值
SV 给定值
MV 输出值

网友E(2009-03-18):
PV  实际 测量值
SV   设定值
MV    输出值

网友F:
一般情况下op是输出值

网友G:
SP设定,PV实际值

PCS7中MV是模拟量块中的输出

网友H:
PV 测量值 SV 设定值 MV 输出值

网友I:
PV 测量值 ---  SV 给定值 --  MV 输出值

网友J:
都是英文缩写,PV是Process Value的缩写,意思是过程值,就是实际测量值,SV是Setpoint Value的缩写,意思是设定点值,有时缩写为SP,MV知道是输出值,但是M代表那个单词不太确定,都是自控常用的词语缩写。

网友K:
接11楼。MV在不同的情况下代表不同的含义:1、在阶段取样计算函数下是Mean Value --平均值;2、在测量系统的回路系统中是Measured Value测量值(实测值);3、在系统信号类别中是Millivolts--毫伏值,经常缩写为mv(在电压单位中还有一个Megavolts--兆伏);4、在功能块端是Middle-value--中间值(中间输出值)。

网友L(2009-10-08):
MV 输出值  与阀位的关系是什么,请教

网友M:
MV是阀位输出值,MV是50%,阀位就应该在50%。

网友N:
PV: Process Variable, SV: Setpoint Variable, MV: Manipulated Variable

网友O:
16楼正解,M:manipu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