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方铜线最大能耐多大电流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在环境温度25℃以下,30A-45A左右

网友B:
大了吗,楼上的,如果是间隙性工作的话也许还能撑一阵子.连续使用的话最多有个25A就很不错了

网友C:
查手册   和温度有关

网友D:
一般的话在24A以下吧

网友E:
套管与裸线,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F:
看你上面通什么电压哟?还有什么环境哟,等等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