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

楼主(2007-03-21):
有没有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
没用过,哪位大虾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有的,好多PLC就带有脉冲输出的。只要选择有脉冲输出功能的PLC模块就可以了。松下FP0的PLC最多有2路脉冲输出模块,合计10KHZ。FX2N-1PG-E脉冲输出模块,最大可输出100KHz的高速脉冲,适用于三菱FX2N/FX2NC系列PLC。

网友B:
一个 NE555 就可以做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器。

楼主:
这么麻烦,那我还不如用单片机做呢~
我是说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卖呢?
主要完成点动、两档变速的功能

网友C:
有!你是找对人了.呵呵,你要单轴的么?还是双轴的?我的电话010-65546740;13811104514

网友D:
你所要的东西应该就是所谓的运动控制卡之类的,本论坛有不少这方面的代理,他们会帮你的。

网友E:
我有做好的单轴控制器,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做点动,可以设定起使速度,加速度,位置(电机转角)等,价格几百元,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F:
我有现成的脉冲输出模块,可启动/停止、正反转开关控制,最高频率4000Hz,外接5v,或者内部干电池的,100元左右,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

网友G:
上海微敏
手脉
联系:.021-32271250转606

网友H:
已经出现一堆广告了,可是,究竟要把步进电机控制成什么样啊?

网友I:
发脉冲的东西多的是,问题是你的设备用的什么控制器,用什么发最经济,运动的效果最好.

网友J:
自个搭一个发脉冲地电路就可应让电机转起来,问题是搂住要实现什么样地控制,说明白点,要不有引起广告大战了

网友K:
市面上通用的晶体管输出的PLC都可以哟,使用控制也特别方便!

网友L(2007-05-12):
"脉冲输出模块" 是个啥玩意, 有谁能详细介绍下?

那东西是将脉冲送给控制器的,还是直接送给驱动器的?

脉冲是什么波?

网友D:
前面几位提的“脉冲输出模块”,应该是指通用PLC中配套的,用于控制步进或脉冲接口伺服的所谓“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L:
还是不明白,  我开始以为是我用的方波信号发生器了.  晕

网友D:
就信号输出形式而言,与你所说的“方波信号发生器”类似,不过波形或频率的产生机制不同,PLC的“运动控制模块”一般具有运算或插补功能,脉冲也是运算或插补的结果,而不只是简单的频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