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量计的种类

楼主(2007-03-21):
高手们请教下 流量计通常有哪些种类阿? 比如说从测量原理方面有哪些? 从应用场合上看 哪些流量计比较适合实际情况

网友A:
这个说起来就多了.
比如:有速度式的有容积式的有差压式的有质量式的等等
测量原理,你找相关方面的资料看看
从应用场合来说,要看你测什么介质,精度要求,安装场所,结合流量计的工作特点来选,

网友B:
差压(孔板,喷嘴,文丘里,弯管,楔式),电磁,漩涡,靶式,转子,质量,超声波,热式,涡轮,椭圆齿轮,明渠,皮带秤(固体流量计)等。

网友B:
还有阿牛巴,匀速管,威力巴,德尔塔巴也是差压流量计的一次元件,都差不多,只是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