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列举一下红外测温仪在机械和电仪作业中的应用实例

楼主(2007-03-21):
请各位列举一下红外测温仪在机械和电仪作业中的应用实例。我有必要买一台吗?本公司是一条化工生产线设备故障还是相对比较频繁。

网友A:
什么设备?一般用热电偶,便宜!

楼主:
红外测温仪和热电偶两个概念了。热电偶定位安装。红外测温机动检测用

网友A:
所以是什么设备咯?一般的情况可以安装多个热电偶解决.如果要检测大面积的地方,那可能要用到红外测温了!

网友B(2008-12-11):
建议楼主使用红外热像仪,通过测量设备表面温度来发现温度异常从而判断设备故障,我公司专业代理各品牌红外热像仪测温仪,详见我公司网站!

红外测温仪被广泛应用于禽流感防治

----用于快速检测家禽、飞禽的温度。
----用于快速检测禽类运输车司机体温。
----用于快速检测疫区出入口人员体温。
----用于快速测量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出入口人员温度。
红外热像测温仪对非接触性物质进行温度测量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使用很容易:只须确定目标,按下扳机,接下来读取数据便可。它能够在数秒钟内把被测目标的温度信息,在计算机上以图像形式显示出来,并与人体暴露器官正常温度图像进行比对,误差可以精确到0.03度。在旅检通道上利用红外热像测温仪对每个入境旅客的体温进行识别、排查,不仅能做到准确无误,而且能节约5-7秒的时间。
当前正值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防控任务非常艰巨。从国内外疫情形势分析,今年秋冬季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性很大。在这种可能大流行的高致病性瘟疫面前,人显得非常脆弱,非常危险。所以,非接触式测温就能帮助我们安全的取得疑似病人的温度数据,作为区分有病无病基本参数,同时有效保护医护人员不受病毒侵害。

红外测温仪--专业检测工具, 快速温度测量

广州富民测控科技--红外测温专家

www.cnfumin.com 020-87545802

网友B:
红外测温仪只是测一个点的温度,但热像仪可以测量一个面的温度,更有利于发现温度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