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放大!

楼主(2007-03-21):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有用户在进行生产线改造中,有一台伺服电机距离控制柜比较远(80多米),而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编码器电缆的最大允许距离不过30米,距离太远会造成信号衰减(或者消失),同时还会造成抗烦扰性能很差!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提供一点解决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信號會衰減  干擾機會增加
若你的訊號電流值<0.1A 安全距離<10m
建議 1.買更多芯數的訊號線 多的芯線當做電源線 測試其距離
     2.我司提共雙屏蔽雙對絞之訊號線 在上述條件 傳輸距離可超過100m 請參考 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5

楼主:
谢谢“笨鳥慢飛”!我听有人说,可以自己做一个放大电路解决,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西門子 海德和系統都有提共這樣功能 壓降檢測 及電壓補償
注意編碼器電壓工作範圍 理論上可行 還有控制端的匹配 否則干擾會經常作亂

网友B:
理论上讲先加一个电压放大,在接收终端再把电压降下来就可以了。也可以使用总线模式的伺服阿,80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用多摩川旋转编码器长线驱动,请看:www.contmp.com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把电源线加粗了,信号并没有衰减。

网友D(2007-04-20):
放大电路我做过,但没有实验成功,是因为元件性能不稳定信号也不稳定,丢码很多.有这方面开发能力的可以跟我联系,跟我分析一下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理论上是可以说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