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体做功?

楼主(2007-03-21):
假设把一永磁体放在一铁块上方,铁块被吸上,请问此时永磁体所做的功的能量从何来?

网友A:
磁体只在吸合铁块时引力才做功,做功的两个条件:作用力和位移。
吸合过程中消耗它们之间的势能(因引力和距离而存在的势能),势能转化动能,并在碰撞时刻又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如内能以及引起空气震荡产生声音辐射出去。
如果你用力将它们再分开,那就是消耗你的能量又转化为它们之间的势能。
中学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