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体做功???

楼主(2007-03-21):
假设把一永磁体放在一铁块上方,铁块被吸上,请问此时永磁体所做的功的能量从何来?

网友A:
磁场的势能,就如苹果落地是靠重力场的势能。

楼主:
永磁体经常这样吸东西其本身磁性会不会减弱?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很清楚能量是如何传递的,不像电阻通电发热那么好理解.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A:
既然是势能做功是不是不会减弱呢?这个问题还真是说不清,不知有没有磁学高手解释一二?

网友B:
永磁体经常这样吸东西其本身磁性会不会减弱?
至少,这个方向分布的磁场会减弱

楼主:
那么永磁伺服电机里面的永磁体会不会使用时间长了就没磁性了?

网友A:
如果使用正常,没有严重因过温和过流而退磁,应该不存在永磁体“使用时间长了就没磁性了”这样的问题,至少有些很老的伺服机(使用10几年以上的)磁性能似乎并未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