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液位控制电路

楼主(2007-03-22):
本人想得到一个高中低三个液位的控制电路请高手帮忙,最好还有液位继电器的原理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的时候别那么懒,去百度或者别的搜索引擎上找找
肯定有的
实在不行,找个卖液位控制的,让他给你画一个也成啊

自己不动手是不可取的

网友B:
有卖液位控制器的

网友C:
   好难呀,还在学习不好意思了

网友D:
百度一下欧姆龙的61F-G系列的液位控制器

网友E:
所需材料:超声波液位计(4-20ma输出的那种),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E:
简单说,你要明白一种原理,就是任何状态(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均可转换为4-20ma的模拟量输出.我为公司设计的液位控制系统已运行5年了.至今得到公司的好评.可否告诉我你的手机,我是烟台的.我可以详细跟你解释.我的邮箱xymm_wo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