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锅炉烟囱尾气CEMS哪家的好,给些好的建议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7-03-22):
锅炉烟囱尾气CEMS哪家的好,给些好的建议和注意事项!!!今后CEMS的重要性是越来越明显,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西克-曼哈克的还可以。设备选型很重要,系统维护更重要。

网友B:
我公司就是CEMS生产厂家 有什么问题或需求联系我把

QQ 425132663  MSN dxw0806@hotmail.com

010-51515863

网友C(2007-04-23):
Rosemount的CEMS不错

欢迎来电索取详细资料

0755-83981530

Email:wt.sale@yahoo.com.cn

网友D:
北京雪迪龙的可以咨询一下,现在电厂用的很多13910303278

网友B:
啊 这么多竞争对手啊 呵呵

网友E:
现在国内CEMS选择,一方面是选设备,仪表的性能还好比较,主要是其预处理系统的性能,建议选大的供应商,最好能考察其生产基地,有很多预处理供应商连图纸都没有的,另外看其预处理器件比如探头、冷凝器、气泵、电磁阀等细节。另方面就是看其服务了,有没有完善的售后一定要看,否则后患无穷(国内的工艺情况太差)。

网友E:
最重要的一点,其所有设备都要通过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认真,可以在国家环保总局的网上查到的!

网友F(2007-06-26):
本人用过西克-曼哈克
支持

网友G(2007-07-27):
富士的也可以啊!价格也不贵!0512-88812966

网友H(2008-10-27):
北京雪迪龙的比较好,用过的就知道

?

网友I(2009-02-19):
我们单位用的是武汉鸿宇的

网友J:
这一块一般有环保部门指定厂家,要想做很难。

网友K(2009-04-13):
CEMS这种系统由于是高集成度的大系统,不光是部件设备质量,工艺设计,尤其是在现场情况的考察基础上进行设计,其预处理才有针对性,的确进口的分析仪都不错,但用得不好问题也很多,国产的在稳定可靠性和准确度方面的确有相当大的差距,不知道有没有国产分析仪的技术人员在,我们是大的集成商,出货量大,一直想尽量使用国产化部件,一方面降低成本,二来减少供货周期,所以测试过不少国产的分析仪,但结果令人失望。

网友L:
北京雪迪龙的PC-900性能和指标是不错的,有机会你可以先考察一下.

网友M:
ABB的不错,就是太贵了。

买来仪表还要集成,特别是机械管道部分,搞电气的不太好玩。

网友N:
说实话,好多CEMS都是卖了不管的,国内就是低价竞争,结果售后和配置根本不行。真正能开的好的有多少?听说过30万一套CEMS,感觉就是装了应付检查而已。

网友O:
欢迎大家加入"仪器仪表联盟"群 ,进行技术产品交流,群号:16348326

网友P(2009-05-19):
西安聚能仪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CEMS在线烟气分析系统·~~~~案例很多~~可以联系我们~~~13572466201 童先生

网友Q:
西克-曼哈克 和 北京雪迪龙 产品都不错,我公司他们的产品都有。

网友Q:
CEMS产品最好选用大公司产品,技术比较成熟,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建议找几家使用过的单位调研一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R(2011-04-12):
请选用大连海璐科技的cems,承诺5年质量保证.

网友S:
我遇到的  还没有哪家说是没问题的  我建议一定要购买的时候考察该公司的维护情况

千万不要看说明书 说几年免维护的 都是假牙 真正能做的到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这方面我建议购买在当地设有办事处得大公司比较好

否则处了问题很难解决的

网友T(2011-06-23):
CEMS配套,烟尘仪+

网友U:
北京安荣信科技  联系人:胡经理 18611422059  QQ449328297

 LSS2004 型烟尘浓度监测仪是新一代在线监测仪器,可以在风、雨、雷电、粉尘、高低温度等恶劣环境下长期连续不间断地监测污染源的烟尘排放情况,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以下领域:环保污染源烟尘排放监测、除尘设备效率监测、燃烧效率监测、工业制造过程中粉尘浓度的测量、工矿企业职业健康保护粉尘监测、生产车间、厂房的粉尘负荷监控、科学研究、实验现场测试等。涉及行业包括水泥、火电、钢铁、冶金、炼油、铝业、石化、造纸、玻璃工业等。

工作原理
    LSS2004 型烟尘浓度监测仪采用激光后向散射测试原理完成对被测烟道的烟尘浓度的测定。LSS2004其内嵌的高稳定激光信号源穿越烟道,照射烟尘粒子,被照射的烟尘粒子将反射激光信号,反射的信号强度与烟尘浓度成正变化。LSS2004检测烟尘反射的微弱激光信号,通过特定的算法即可计算出烟道烟尘的浓度。

技术特点
  • 智能化设计,适用于各种污染源烟尘的在线连续监测 。
  • 采用多种先进技术。包括:光功率自适应稳定技术、大动态自适应锁相放大技术、极低零点漂移设计技术、抗恶劣环境设计技术,提供快速、可靠和准确的定量烟尘排放数据。
  • 独有在线校准专利技术,无需将仪器拆下即可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
  • 结构紧凑、安装简单、抗雷击、抗恶劣环境、成本低、维护量小。
  • 提供多种输出接口。

主要指标
工作原理激光后向散射测量
测定对象工业废气、烟尘
机械特性外    壳:全金属外壳
外型尺寸:205×160×160 mm (H×W×D)
重    量:2 Kg
防护等级:IP66
光学特性工作波长:(650±20)nm
测量性能测量范围:(0~100,500,1000,2000,4000)mg/m3,可设定
零点漂移:±2%F.S./24h
量程漂移:±2%F.S./24h
示值误差:±2% F.S.
响应时间:≤ 10s
烟道直径:(0.7~20)m
电源要求DC24V/0.3A
环境工作条件工作温度: -20℃~50
接口特性模拟输出:(4~20)mA
数字接口:RS485
1路继电器输出:超限报警指示(限LSS2004-A型)继电器额定值:2A 30VDC
4路模拟量输入:可集成温、压、流等参数,并转换成数字量输出。(限LSS2004-B型)

网友U(2011-08-08):
引用 网友A:
关于西克-曼哈克的还可以。设备选型很重要,系统维护更重要。

LSS2004 型烟尘浓度监测仪是新一代在线监测仪器,可以在风、雨、雷电、粉尘、高低温度等恶劣环境下长期连续不间断地监测污染源的烟尘排放情况,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以下领域:环保污染源烟尘排放监测、除尘设备效率监测、燃烧效率监测、工业制造过程中粉尘浓度的测量、工矿企业职业健康保护粉尘监测、生产车间、厂房的粉尘负荷监控、科学研究、实验现场测试等。涉及行业包括水泥、火电、钢铁、冶金、炼油、铝业、石化、造纸、玻璃工业等。

工作原理
LSS2004 型烟尘浓度监测仪采用激光后向散射测试原理完成对被测烟道的烟尘浓度的测定。LSS2004其内嵌的高稳定激光信号源穿越烟道,照射烟尘粒子,被照射的烟尘粒子将反射激光信号,反射的信号强度与烟尘浓度成正变化。LSS2004检测烟尘反射的微弱激光信号,通过特定的算法即可计算出烟道烟尘的浓度。 技术特点
智能化设计,适用于各种污染源烟尘的在线连续监测 。
采用多种先进技术。包括:光功率自适应稳定技术、大动态自适应锁相放大技术、极低零点漂移设计技术、抗恶劣环境设计技术,提供快速、可靠和准确的定量烟尘排放数据。
独有在线校准专利技术,无需将仪器拆下即可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
结构紧凑、安装简单、抗雷击、抗恶劣环境、成本低、维护量小。
提供多种输出接口。

主要指标
工作原理 激光后向散射测量
测定对象 工业废气、烟尘
机械特性 外 壳:全金属外壳
外型尺寸:205×160×160 mm (H×W×D)
重 量:2 Kg
防护等级:IP66
光学特性 工作波长:(650±20)nm
测量性能 测量范围:(0~100,500,1000,2000,4000)mg/m3,可设定
零点漂移:±2%F.S./24h
量程漂移:±2%F.S./24h
示值误差:±2% F.S.
响应时间:≤ 10s
烟道直径:(0.7~20)m
电源要求 DC24V/0.3A
环境工作条件 工作温度: -20℃~50℃
接口特性 模拟输出:(4~20)mA
数字接口:RS485
1路继电器输出:超限报警指示(限LSS2004-A型)继电器额定值:2A 30VDC
4路模拟量输入:可集成温、压、流等参数,并转换成数字量输出。(限LSS2004-B型)

安荣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先生 18611422059

网友V:
您好,天津伊唯信科技有限公司,我这边有您需要的相关资料, 西克曼哈克,德图,菲索ST,菲索NG等一系列烟气分析仪器,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我可以为您一一解答,  QQ979998699  固话022-23708782

网友W(2012-03-21):
大家好,我公司专注于解决热处理行业的燃烧控制系统,燃气炉成套自动控制系统、燃油炉控制系统、 各种窑炉的炉门、台车、网带、烧嘴控制、等自动化设计、上位机监控系统。对各种窑炉的功率大小进行烧嘴的配置、阀体管件的设计选型、以及安全可靠的控制方案设计到部署实施、调试培训等的成套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 ●红电系列热处理软件(REDFCS) 适合燃气炉、燃油炉、电炉、等各种窑炉,针对热处理行业特点而自主研发的一套专用软件。该软件拥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参数采集控制、动画显示、曲线设置、语音报**,丰富的报表体系等功能,该软件与现场各种智能仪表/可编程控制器(PLC)联网,构成新一代热处理控制系统。 ●红电系列DCS软件(REDDCS) 适合中小型化工厂,或者生产线的总线式集散控制系统,从一次设备到上位机监控层、网络层,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性价比极高的系统解决方案。 ●红电燃气炉控制系统(REDFCS) 适合各种窑炉,加热介质为天然气、城市煤气、焦炉煤气、柴油等的先进的傻瓜式自动控制系统。如有需要,请跟在下联系,联系电话:15026884666.

网友X:
CEMS????!!!!

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