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站号的设定问题

楼主(2007-03-22):
  各位好:
       本人做了一套系统:采用SS系列14ES的主机;配有TP04G文本显示器一个;DTC1000温

  控器1个;DTC2000温控器1个;全部采用RS485通讯;当设备不连接TP04G时;14SS主机与DTC100和DTC2000通讯采用RS485;14ES站号采用默认(D1121=K1), DTC1000站号K1;DTC2000站号设K2;工作正常;当连接上TP04G后;它们之间的站号该怎么设定呢?

网友A:
如果TP04是使用RS232和14ES通讯,则保持你原先的设置没有问题;如果所有设备都是挂到tp04 RS485上,那就要将站号分开,比如将ES站号定位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