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菜鸟级问题,用过1只以上的就可以回答

楼主(2007-03-22):
机器是MicroLogix1500,软件是RSLogix500 V7.0。
->1769-IF8的配置问题:
1.模拟量的转换结果是什么(4~20mA对应的转换结果是多少到多少?)
2.在RSLogix500中,配置1969-IF8时输入通道可以设置成工程单位,具体是如何设置的。
->四则运算的指令是不是所有数据类型都用同1个指令?(整数,双整数,浮点),比如2个整数相除,得到1个浮点数是不是只要用DIV指令,2个输入参数使用整数类型,输出结果使用浮点类型就可以了?
->MOV指令是不是所有数据类型都是通用的?
->如果要算32位的四则运算是不是首先置位S:2/14,然后使用四则运算指令,最后复位S:2/14和S:5/0就可以了?
->如果要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应该如何操作?
->比较指令是不是所有类型都是通用的?

楼主:
资料太少,没办法

网友A:
你需要一个IF8的使用手册,应该是只有英文的,不过对于如何使用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需要一本500的指令集。
弄弄吧,不难。

网友B:
SLC是用过挺多的,编程软件与MICROLOGIX都是 LOGIX500
1、与选择“DATA FORMAT”有关,(4~20mA)如果选“ENGINEERING UNIT”应该是4000~20000;如果选“RAW ”应该是6555~32767;如果选“PERCENT”应该为0~100;如果选“SCALE FOR PID”应该是0~16383。
2、打开IO 配置,选中IO模块,右击选“高级组态”
3、是同一种指令,整数/实数运算指令通用,而且如果值为实数,但变量被定义为整数,也是可以的,整数和实数自动转换。例如你两个整数(或整数除实数)相除,结果变量你可以用整数,也可以用实数。比STEP7好多了吧。
4、MOVE除BOOL型和结构型不能用外,其他均可。整数MOVE到实数,实数MOVE到整数均可。
5、32位的只要定义变量“LONG”类型,运算与整数/实数一样,不需要使用系统常变量。
6、如果要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应该不需要任何操作,直接用就是了。
7、比较指令所有类型都是通用的,而且实数可以与整数/单整数/长整数比较。
用得很爽吧。
如果是LOGIX5000,则更爽。

楼主:
非常感谢lly兄弟的帮助。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C(2011-10-19):
初次学AB,收益了。

网友D:
建议加入AB罗克韦尔技术交流QQ群180938639,专业技术问题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