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化方面的

楼主(2007-03-22):
    电动机的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启动电路,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法,当要求在自动的时候的控制信号来源于PLC,由PLC做控制,过载信号,运行信号,停机信号去PLC,不用模拟信号可以吗,能不能在程序里做一下,不用模拟信号输入PLC可以吗?谢谢!!![/i]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控制启动电路没必要用PLC,你非要用当然也可以.过载信号,运行信号,停机信号完全的开关量输入,在程序里可完成.

网友B:
根本就没有模拟信号。

网友C:
你上面说的,可能是由PLC控制电机拖动的部分电路吧!在此种电路中,而决定电机启动条件比较多而都满足时通过PLC而输出,然后通过接触器进行放大输出的电路。然而满足电机启动的条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很多,但其原理跟单电机的启动是一样的,不过对于电机的过载也可直接用通用的热过载继电器便可完成。整个控制过程可全是开关量进行控制。如一定要用模拟信号,则过载可用电流变送器,经过PLC的A/D变换模块进行处理,通过设定PLC参数也可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