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build32下载程序时提示内存不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3-22):
如题
可以上载PANEL VIEW中的程序,下载空白的程序也可以
但是加入例如TEXT的文字,就提示内存不足了

网友A:
程序太大,空间不够了!

网友B:
可以扩展内存

楼主:
程序只是空白页加了几个字母,只有这一个界面。所以不是程序大的原因。问题还没有解决,有明白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重新刷firmware试试,在PanelBuilder软件安装目录下就有

网友C:
to 张d:
你好!
我最近也遇到Panel view下载的问题,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下载,Rslinx还是Rs232直接下载。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探讨一下。我的msn:healonchen@hotmail.com

楼主:
是软件问题,已经下载成功了!
先用RSlinx通过RS232组态Panel View,然后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