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07-03-22):
请问变频器接地故障变频器是如何检测的?接地故障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望告之。

网友A:
是不是测零序电流

楼主:
不是的吧,有知道的吗

网友B:
我这里以前用的丹拂斯的变频器,曾今出现过接地故障,当时说是有通过地线放电引起的,重新压接了地线,还是不行,不用地线也不行.我查阅资料好像是霍尔传感器有问题.最后变频器厂家换了块板子就好了.

网友C:
多数是霍尔的问题。

楼主:
请问变频器接地故障变频器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D:
目前变频器的接地保护大部分都是通过检测零序电流完成的,一般在变频器的三个霍尔输出信号会送到一个加法器,加法器的输出如果有电压就表明有零序电流即变频器有接地现象。

网友E:
1、供电系统为接地系统时,系统端线对地电压为相电压220V;
2、当变频器主电路出现接地故障时,其接地电流为工频50HZ交流电;
3、由于系统是接地的,接地电流相当于短路电流,可以通过检测输入电流的大、小、异常,发现接地故障并保护;

网友F:
关于变频器的“接地保护”与“缺相保护”功能
富士变频器:
1.输入缺相:输入电源缺相时
2.输出缺相:在变频器进行自整定时,如检测出电路阻抗不平衡则跳闸保护
3.对地保护:输出侧对地短路时引起过电流则跳闸保护
安川变频器:
1.输出缺相: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缺相时跳闸保护
2.对地保护:变频器输出侧接地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50%时引起跳闸保护
三菱变频器:
1.输入、输出缺相:此功能没有
2.对地保护:输出侧对地短路时引起过电流则跳闸保护
日立变频器:
1.输入缺相:有——上电瞬间检测。
2.输出缺相:此功能没有,但是当产生“输出缺相”时,其它保护功能会单个或组合发生相应的保护,例如“转矩限制功能、电子热保护功能、过流保护功能”等
3.对地保护E14:变频器上电时检测;运行期间出现输出接地故障时各种品牌的变频器对此对策基本相同,即会产生“过流保护”,此时跳闸电流一般不超过变频器过载电流。

备注:变频器的所有保护功能都是相对、有限的,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可靠。

网友E:
1、供电系统为不接地系统时,系统端线对地电压为线电压380V;
2、当变频器主电路出现接地故障时,其接地电流为工频50HZ容性交流电;
3、由于系统是不接地的,变频器接地电流相当与开路仅有分布电容的微弱容性电流,变频器很难检测到,接地故障将长期维持直至意外发现并排除;
4、由于变频器输出有高频载波,当输出电路发生接地故障时,会发生强烈的电磁干扰现象,三相阻抗、电流严重不平衡,这时在输出电路可被检测发现并保护;

网友G:
通过霍尔元件检测

网友H:
变频器的接地故障通过霍尔元件和算法判断,如果变频器出现接地故障:1,变频器的电源板有问题了.  2,变频器的所驱动的电机有问题,所以当出现GE故障时,把电机从变频器上拆掉,在启动变频器进行判断,然后检查电机的绝缘和电机三相之间的阻值.
     我在现代汽车工厂调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在汽车涂装车间有上百台变频器,但是始终有2台变频器1个月坏掉,报的接地故障.当时时换掉电源板.建议现代汽车厂家检查电机接线和电缆桥架的电缆.但是由于现场的条件很长时间没有检测.后来现代汽车的一位电气工程师打开电机接线盒后,看到一相线的接线毛刺搭到了电机的盒上

网友I:
可能多了

网友J:
打个比方,理想状态下变频器满负荷运行,只要有一相电流检测值小于50%额定电流,就会接地报警.但也有可能霍尔检测正常,但经过运放和电压比较元件出错!

网友K:
学习, 我也碰到了接地故障, 我没有接电机 ,变频器一运行,就报。

网友L(2007-04-21):
前师之路,吾辈之镜。

网友L:
来了就有
收获

网友M:
检查霍尔,更换驱动电路所有的电解电容,GF故障有可能就排除了,你试试看

网友N(2009-05-14):
把变频器上的电机线拆掉在空运行一下变频器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正常的话那么就是通往电机上的线有问题

网友O:
把电机线摘掉,让变频器空载运行,观察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如果大就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P: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