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fx2n-64mt+mr-j2s

楼主(2007-03-22):
版主您好,给我FX2N-20GM+fx2n-64mt+mr-j2s例子,可否用一份详细的说明介绍(这个文件我已经看过》》》FX2N-10GM和20GM硬件、编程手册.pdf),好吗?非常谢谢! 邮箱:xdgqs@163.com

网友A:
三菱系统我不熟悉,看看论坛中其它熟悉三菱的朋友是否能对此提供帮助。

楼主:
主要是20gm的资料说明不明白

加plc对参数进行to操作

无法实现

郁闷中

网友B:
用DTO双字节指令试试。

网友C:
我也做了一次这个,能动了,但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零点设置就是一个麻烦,我不想设置固定的机械零点。还有就是64MR里面编程出现麻烦,填程序号,填位置数据,发启动命令,好像不能同时,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最好,现在是按顺序延时100ms,能运行了。还有竟然冲过限位了,好像多出发了几次m9004,好麻烦

网友D(2007-05-02):
我也给别人收尾了一个,叼定位模块又贵又很麻烦的不如直接用PLC发脉冲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啊!

本人已经用FXVPS------编写程序。实现了但是用plc对参数进行to操作,实现run指令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