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07-03-22):
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问一下0-5V的电压信号可以传输的距离大约为多少?
我们本来的使用方式是传感器至控制中心大约10米内,现要将控制中心挪到离机组50米远的地方,是否需要采取其他措施,电压信号的衰减是否会受影响?

网友A:
信號會衰減  干擾機會增加
若你的訊號電流值<0.1A 安全距離<10m
建議 1.買更多芯數的訊號線 多的芯線當做電源線 測試其距離
     2.我司提共雙屏蔽雙對絞之訊號線 在上述條件 傳輸距離可超過100m 請參考 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5

网友B:
如果现场没有干扰,可以用,如果存在干扰源,就需要考虑用4-20ma电流传输了,或者便送加隔离。

网友C:
最好是把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

网友D:
最好搞个信号转换模块,4-20mA输出。

网友E:
下面引用由盛世自动化在 2007-3-27 10:3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现场没有干扰,可以用,如果存在干扰源,就需要考虑用4-20ma电流传输了,或者便送加隔离。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