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平衡问题

楼主(2007-03-22):
380v185KW电机使用中测量三相电流:A:304A,B:312A,C:308A 但零线电流达17A请问这能表示三相不平衡么>?
请赐教!!

网友A:
各相的电流相差不大.
有可能是各相到中性点的阻抗不相等
电压降不相等
所造成的

网友B:
电机的电流还在正常的范内呀

网友C:
应该没问题,零线电流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N线电流使用钳表测出来的,我是这样解释的:控制回路可能都使用在一相上导致的.  实在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一般电机允许的不平衡是多少的5%还是10%

网友D:
1.你的电机在正常范围内;
 2.国家标准:小于5%.

网友E:
个人觉得正常,你的电压是否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