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ICENET相关配置

楼主(2007-03-22):
我用的是OMROM CJ1G-CPU44H的CPU,DeviceNET单元是CJ1W-DRM21型的,远程I/O为32台DRT2-ROS16型模块,我想问问各位大虾我该如何进行网络配置,又该如何进行地址分配,我用的编程软件是CX-Programmer5.0版本不能进行网络配置该用什么软件.

楼主:
我不知啊

网友A:
我也是现学现用,刚从网上当了个Omron的Devicenet 组态说明,如果理解的不错的话,CX软件是对CJ1W-DRM21进行配置的。可以进行地址配置或 其他。而DRT_ROS16是远程子模块,也可通过该软件组态。Devicenet无非也是进行一些硬件地址的设定,传送字节的指定,如果有Omron高手请指正。

网友A:
www.omron.com.tw/img/pdf/master.pdf
这就是我下载的模块说明,你好好看看,应该有用

楼主:
但是CX-Programmer5.0软件无法对其进行网络配置,我咨询过OMRON售后他们说的用专用软件(CONFIGUATOR)进行网络配置

网友B:
OMRON的DeviceNet网络组态,使用DeviceNet configurator软件,或是安装新的CX-ONE软件包,里面也有,叫做Integrator

网友C:
要是用组2主/从连接组,就不用网络配置软件了吧?自己编写POLL程序。

网友D:
远程I/O设置好后,用CX-ONE软件可以直接读取,远程的地址。或在OMRON网站下载配置软件。
在软件上也可以设置。

网友E:
如果你只有CX-Programmer5.0,那欧姆龙叫只能用固定分配来做
主要是通过触发相应的标志位来实现
如果有配置组太软件,那就可以任意分配,欧姆龙叫用户分配

网友F:
大家好。我公司经营各种现场总线通讯产品,种类齐全。希望对你们的工程项目实施有益。主要产品如下:
1、现场总线PC板卡
CIF 30-PB 通讯接口 ISA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30-DPM 通讯接口  ISA PROFIBUS-DP-主站 PROFIBUS CIF 30-DPS 通讯接口  ISA 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
CIF 30-DNM 通讯接口  ISA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30-DNS 通讯接口  ISA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30-COM 通讯接口  ISA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30-COS 通讯接口  ISA CANopen-从站 CANOPEN
CIF 52-COM Dual Channel CANopen 通讯接口  CANOPEN
CIF 50-PB 通讯接口  PCI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50-DPS 通讯接口  PCI 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
CIF 50-DNM 通讯接口  PCI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50-DNS 通讯接口  PCI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50-COM 通讯接口  PCI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50-COS 通讯接口  PCI CANopen-从站 CANOPEN
CIF 60-PB 通讯接口  PCMCIA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60-DPS 通讯接口  PCMCIA PROFIBUS-DP-从站PROFIBUS
CIF 60-DNM 通讯接口  PCMCIA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60-DNS 通讯接口  PCMCIA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60-COM 通讯接口  PCMCIA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104-PB 通讯接口  PC/104 PROFIBUS-DP/FMS-Ma.PROFIBUS
CIF 104-DPM 通讯接口  PC/104 PROFIBUS-DP-主站PROFIBUS
CIF 104-DPS 通讯接口  PC/104 PROFIBUS-DP-从站
CIF 104-DNM 通讯接口  PC/104 DeviceNet-主站 DEVICENET
CIF 104-DNS 通讯接口  PC/104 DeviceNet-从站 DEVICENET
CIF 104-COM 通讯接口  PC/104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104-COS 通讯接口  PC/104 CANopen-从站 CANOPEN
CIF 104P-PB 通讯接口  PC/104P PROFIBUS-DP/FMS-主站PROFIBUS
CIF 104P-COM 通讯接口  PC/104P CANopen-主站 CANOPEN
CIF 104P-DNM 通讯接口  PC/104P DeviceNet 主站DEVICENET
CIF 50-CB-COM-ABC 通讯接口  PCI Tr?gerkarte für COMA/B/C
CIF 50-DB-COM-CA 通讯接口  PCI Tr?gerkarte für COM-C
CB-AB32-DPS 测试板 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

2、netLINK, MPI转以太网通讯模块

NL-MPI NetLink MPI MPI转ETHERNET
NL-MPI\X NetLink MPI Crossover MPI转ETHERNET

3、netTAP,通讯协议网关

NT DIAG-RS netTAP 诊断电缆 RS232
NT 30-DPS-RS2\CCE netTAP 30 DPS - RS232  PROFIBUS
NT 30-DPS-RS2\D9M netTAP 30 DPS - RS232  PROFIBUS
NT 30-DPS-RS2\D9F netTAP 30 DPS - RS232  PROFIBUS
NT 30-DNS-RS2\CCE netTAP 30 DNS - RS232  DEVICENET
NT 30-DNS-RS2\D9M netTAP 30 DNS - RS232  DEVICENET
NT 30-DNS-RS2\D9F netTAP 30 DNS - RS232  DEVICENET
NT 30-COS-RS2\CCE netTAP 30 COS - RS232  CANOPEN
NT 30-COS-RS2\D9M netTAP 30 COS - RS232  CANOPEN
NT 30-COS-RS2\D9F netTAP 30 COS - RS232  CANOPEN
NT 30-DPS-RSI2\CCE netTAP 30 DPS - RS232  PROFIBUS
NT 30-DPS-RSI2\D9M netTAP 30 DPS - RS232  PROFIBUS
NT 30-DPS-RSI2\D9F netTAP 30 DPS - RS232  PROFIBUS
NT 30-DNS-RSI2\CCE netTAP 30 DNS - RS232  DEVICENET
NT 30-DNS-RSI2\D9M netTAP 30 DNS - RS232  DEVICENET
NT 30-DNS-RSI2\D9F netTAP 30 DNS - RS232  DEVICENET
NT 30-COS-RS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