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了解国内工业机器人的现状

楼主(2007-03-22):
现在国内有做工业机械手的吗?有什么特点?大致的讲讲啊

网友A:
首钢奥托曼,沈阳新松。特点不详,请其他网友补充。

网友B:
做工业机械手的企业多的不能再多,新松,奥托曼只是其中做的比较大的2家企业,你想了什么?可以沟通,也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

网友C:
機械手可分三大類
關節式 汽車行業 搭配點焊機
同步式(旋轉式) 半導體
直角式 塑料機
你想了解什麼 電控系統

楼主:
对了,我是想了解一下机械手的控制系统有什么不同

网友D:
都是电机控制,有什么不同啊?不过是上位机控制而已.

网友C:
機械手控制器有別數控(CNC) 最主要在功能上 前者是高速低精度 後者是低速高精度  控制器最重要有兩個功能 教導及連續路徑 在展會經常會看到 機械手寫字 就是利用這兩個功能 若用數控來做 那效果就像我客戶形容 老牛拖破車
關節式 ABB最強
同步式 好像是日本有專利 專利已到期 韓國也有做 (四年前我有見過) 當然我也做過
直角式通稱塑料取放臂 這市場最大 但有做三軸以上全伺服不多 多數還是氣壓缸為主 其機械結構不均勻 要做到高速順暢漂亮 是很困難
機械手都屬於附屬設備 都有其安全規定與主設備連線 必須要熟悉而且要穩定

网友C:
所謂高速 電機的速度 都要達到5000rpm

网友B:
    机械手控制器有别CNC,总体讲是对的,不过,应该不是什么低速,高速。也不是教导与连续路径,机械手写字,只是一个演示,不是什么教导,一般CNC都有教导功能。
    普通机械手用CNC没什么大问题,大多数加工中心都含机械手部分,这要看你的手完成什么动作以及功能,如果是复杂的仿生,控制系统必须采用速度快,控制精度高,反馈功能强的开放式多轴运动控制卡,有兴趣可以与我交流。

网友C:
所謂教導在機械手控制器 是抓著機械臂 在空間要經過的路徑 記錄下位置
所謂連續路徑 在空間紀錄五個點位置 自動產生趨近此五點的曲線
在機械手最重要的性能指標 就是加工時間(取放時間) 高速就是此系統重要指標
當然用CNC也可以做機械手 就如所說普通 或我客戶形容老牛拖破車

网友C:
對了 我若沒記錯 貴司好像有代理 廣用減速機 他的母公司就是精銳 是作取放臂 我印象深刻 在其廠內 1.8米行程橫臂式 0.8 sec 向我衝過來
 他也是我客戶

网友E(2007-05-07):
我感觉 ;笨鳥慢飛 ;说的比较对:
 ; ;不过有两点补充:1.所谓教导,在国内说的比较多的是示教功能,如手把手示教即抓住机械手臂在空间移动,控制器自动记录下运动的路径,然后能重复回放;2.所谓连续路径,即在空间给出始末两点的坐标,控制器能够自动生成运动轨迹;相对于数控系统来说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器是高速低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在0.01MM就算不错了)。目前国内做机器人的企业不少,但广泛应用的六自由度的机械手臂,只有沈阳新松一家做出来了。像MOTOMAN基本还是日本安川的技术。新松精度还行不过就是系统不是很稳定,成本也太高。我们国家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水平跟国外的差距起码在20年以上,我们还得好好努力了! ;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A:
楼上“连续路径”的提法未必准确,示教功能的回放应该要求机器人具备“连续路径”(非楼上所提概念)运行能力。

“重复定位精度在0.01MM就算不错了”一般而言真的很高了。

另:能否介绍一下“六自由度的机械手臂”的六个自由度都是那些。

网友C:
連續路徑與教導是兩種功能 樓上所提的已把兩種功能放在一起 可能疏忽
“重复定位精度在0.01MM就算不错了”一般而言真的很高了。 這真是超高標準 在直角式機械手 速度都超過120m/min 對機械結構 及電控都是高難度
“六自由度的机械手臂”也就是我提的關節式機械手 他涉及空間座標轉換 有些難度

网友A:
电话一别许久,“笨鳥慢飛”可是已经回到上海了?

网友F:
能推荐点实用的算法吗?有好的机械手运动学轨迹计算方法的参考资料最好,供大家学习学习.
以上信息是商务信息,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技术资料,和这论坛宗旨有些背离.

网友A:
本版主以为“机械手运动学轨迹计算方法”这样的要求过于学术化了,而且即使有人可以提供,也未必适合在论坛版面张贴,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专业论文”或“资料区”。因而并未背离论坛宗旨。

网友C:
是的 已回到上海

楼主:
TO:沈阳老宋
 能六个联系方式吗?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联系我:pengph_1@yahoo.com.cn

网友G(2016-05-18):
我也只是来了解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