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台电机要求一用一备

楼主(2007-03-22):
两台电机要求一用一备,外加远程/就地控制,不知如何设计?请各位大侠指教.如做过的请发 TJP81@163.COM 谢谢 不用PLC的 就是电路控制

网友A:
你还是找 老灰兔子 吧。他在行的。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不知道还要用手动切换还是自动切换?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你可以将停止按钮串联、停止按钮并联后放在远程/就地处即可。另外还要看你的电机功率大小、是否有降压启动方式,灵活运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你可以将停止按钮串联、启动按钮并联后放在远程/就地处即可。另外还要看你的电机功率大小、是否有降压启动方式,灵活运用。刚才那个回答笔误了,不好意思。

网友D:
很简单,加一个选择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手动控制就行啊
要么就在自动控制时,转换开关做成一用二备,或者是二用一备的控制方式

网友F:
说具体点好吗?这个不是很复杂

网友G:
TJP81:
不知道你有什么具体要求,要不你留下QQ,我帮你... 要不加群11302608(电工继电器线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