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程序问题

楼主(2007-03-22):
请问各位高手:
  一般在程序中如果需要实现数据采集的功能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不知道,你采集什么?
一般数据都有相应的地址,找到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数据采集就是要读取模拟量模块通道的值,转换成你实际需要的数据。其中可能需要进行变换、滤波、判断等。

网友C:
读取要采集数据的端口地址上的值,再根据量程变换(与硬件有关)即可

网友D: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采集,PLC有相应的采集指令,存到你指定的PLC内部地址里.
如果不是的话要有D\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