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压不正常了

楼主(2007-03-22):
110KW的风机  一开始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风压是30KP,可是过了几天我在去运行的时候风压只有10KP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管道上没有漏气的现象的,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1、转速低
2、叶片变形或者断裂。
3、压力表坏

网友B:
       检查一下管道有没有堵塞的现象,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3-22 17:00:00 发表的内容:
         检查一下管道有没有堵塞的现象,
--------------------------------------------------------------------------------------------
主管道堵塞,出口应该压力会升高才对.
我觉得很可能是压力表坏, 或者压力表取压管被堵塞了.

网友C:
有没有装过滤网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压力表是好的 因为我换过表后还是这样的。除非我把电动调节阀全部关掉风压也只有25KP,以前我全把电动调节阀全部打开的时候,也有30KP了。如果是转速低的话,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应可能导致转速低呢?星三角启动是正常的,转换后的电压也是380V的。请大家在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大家~~!!

网友A:
电动调节阀全关,风流量为0,风压应该最大,才25KPa.
确实不可思议.
机械问题,如叶片断裂或变形,应该有不正常噪音,早就会被发现.

能确定是转速低吗?
如果不是, 且其他都正常, 出口风压偏低, 还有种可能就是风机腔体尺寸发生了变化.
因为离心式风机出口压力是与叶片的线速度有关, 在腔体出口处将动能转化为静能, 如果转速不变, 叶片正常, 则线速度不变, 则动能量不变, 唯一影响动能量转换为静能量的是腔体出口机械尺寸, 被灰尘等等东西附在上面改变了其尺寸, 降低了能量转化效率. 造成出口的动能量(流量)增大, 而静能量(压力)减少, 以及摩擦热损失增大.

最好问问机械专家和厂家.

网友D:
电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B:
看你们的讨论,应该是鼓风机,出风口没有压力,观察一下进风口有没有阻塞现象,或者是进风口某个阀门坏。
     另外,观察一下电流的变化,看看高了还是低了。
      第三:停机,检查风叶上是否粘上什么东西。

        风叶是不会突然变小的,但它会坏的

网友E:
用转数表看一下电机转数有无变化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昨天我去量了一下电流,是连接到风机的电缆线的电流,测了一下相电流只有70A,按正常计算的话,应该是线电流203除根号3等与117A左右,(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是203A)。    可是就想不痛电流怎么会偏低呢?导致电流偏低有几种可能呢?我估计叶片不会断裂的,或者变形,因为声音很正常的,可是我好像也感觉转速有点慢了。 是不是电流也会影响转速呢,因为 P=UI*根号3*效率     导致了功率低了。可就是想不通电流怎么会变小的呢 ?因为这个风机是新 的刚买来也不久呀

网友F:
风机和马达之间是皮带传动的吗?如果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皮带有可能会松,这时需要调整了.

楼主:
风机和马达之间不是用皮带转动的

网友A:
前面有没有引风机?是不是引风机负荷加大了?

网友G:
查一下过滤网有没有堵塞!!!!

网友H:
估计是风机有问题,漏风量大了,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然的话早就烧坏了

楼主:
就是一个吸风口呀 和一个出风口。大家有谁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导致风机相电流变小的呢 ??

楼主:
请问照片怎么上传上来有空我上传个照片上来

网友D:
风机相电流变小原因:
1、入风口堵塞。
2、风机叶片变形。
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B:
       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关住进风口,把出风口阀门卸下来,
开风机,检查电流的大小,然后慢慢的打开进风口,观察电流的变化,从而确定问题的根本。
       假如是绕线电机,重点检查转子部分、电阻等。
       假如电机是降压启动,测一下电机端子上的电压,看一下
是否转换。

网友I:
检查一下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