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相对地为6KV,相对相9KV,何故?

楼主(2007-03-22):
我部门有个高配。两路进线有四个电压表,相对地为6KV,相对相9KV,何故?
而且两路进线都是9KV。应该不是仪表的缘故。
可相对地是6KV,相对相怎么会这么低呢?

网友A:
请问你是干什么的?请问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般的配电变压器出的四根线,任一根相线和零线间的电压是220V,任两根的相线间的电压为何是380V呢?

网友B:
对,二楼说的一点没错

网友C:
什么是两路进线,是两个电源吗.还是两根线

网友D:
相对相应该是10KV吧?

网友E:
应该是10KV的,好象还没听到有9KV的,你把相电压10KV除以根号3(1.732)就会得到对地的电压了,刚好约6KV.(380V和220V的关系同理),我也是杭州萧山的,你是新手吧?

楼主:
TO 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如果相对地是6KV,相对相10KV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可现在两路进线显示相对相都是9KV。

网友F:
对地电压与相间电压比应为1:1.732

楼主:
TO福沃德:
正因为对地电压与相间电压比应为1:1.732,所以相间电压是9KV让我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