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循环水加热功率计算

楼主(2007-03-22):
设计是有一个罐体用循环水保温,水总的容量是2立方,要求升温速率是1度/分钟,加热棒放在一个小水箱里,用水泵实现循环.请问加热功率怎样计算呢?

楼主:
请高寿帮忙,谢谢

网友A:
你循环水的流量多大?能否提供一个系统简图

网友B:
加热一升(1kg)水,升高1度,需要1千卡的热量,即4200焦耳,2方水就是2000kg,升高1度需要8400千焦耳,速度是一分钟,那么需要的加热功率是8400除以60,需要140kw,这是理论计算的结果,由于实际存在效率和散热的影响,需要的功率应该比计算值要大.
  以上计算是凭回忆物理知识得出的,如果有错误,请指出来,共同研究.

网友C:
也想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解答.循环水的流量是固定的,就是水泵一直运转,具体流量没测.

网友A:
具体公式是:
Q=CMΔt
其中:
Q-所需能量,单位为卡;
C-比热,单位为cal/(g.℃),水的比热为1cal/(g.℃);
M-质量,单位为g;
Δt-温度变化范围,单位为℃。
如果结果换算为焦耳(J)的话,则1cal=4.18J

网友D(2008-11-11):
设计流量为2T/H  温升为60/H   W=1.16X60X2=139.2KW

瑞典PAHLEN恒温设备电话021-62407071-85

网友E(2010-05-08):
如果换成制冷怎么计算+-5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