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信号的远传

楼主(2007-03-22):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现场由于种种原因需要给仪表原装的电缆扩展电缆,那么这种扩展电缆的要求是什么,我说的信号是很弱的信号,小于mV或mA信号,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線材選擇需考慮電力特性及其物理特性
線是導体 也是抗體 當長距離傳輸首先碰到問題就是壓降 這裡就要了解此線的阻抗值(多數廠商不提共 也許不知道怎麼測)阻抗跟線徑 材料(銅 鋁 銀) 純度(電解銅 回收銅) 拉線方式都有關 另外還有電容特性 此特性跟信號失真有關 這才是線材最重要的性能指標(這廠家亙不會提共) 此值越小越好 另外長距離還有干擾問題 最好訊號線帶有屏蔽 屏蔽率是多少 也是個指標 若是高頻傳輸 問題又更多 以上簡單介紹線材電力特性
若你有長距離傳輸的問題請參考 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