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输入变量PID可以是参数吗

楼主(2007-03-22):
在控制器有多个温度控制回路,我想用pid进行控制,不知道是否可以写一个函数,通过把定义一个PID标签以输入变量的方式传入,不知可行。
谢谢。

网友A:
可以,如果是RSLogix5000,只要用MOV指令写入PID tag相应的member;如果是RSLogix500,需要找到PID指令相应的N文件。

楼主(2007-05-16):
我试了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