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线径的并联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现有一条35平方的电缆,因为载流量不够,会发热,经测量电流有140A,想曾大载流量,并联一条10平方的电缆。求教可否达到增加载流量的目的。负载是水泵,长时间运行的。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的,

楼主:
我想可以是可的就是不知道不同线径的电缆并联是电流的分配情况,希望有用过的师傅来讲解一下。可能不是1+1那样简单吧35+10的载流量会等于45平方吗????还是约等于??????

网友B:
流过各电缆中的电流会自己匀流的,因电流有热效应,因电阻与温度有关,因电流与电阻有关,所以...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相同的问题,但后来还是没敢试,最终还是选择了两跟相同截面积的导线并联,我也急需得到正确的答案.

网友D:
   “不知道不同线径的电缆并联是电流的分配情况”

1、不同线径的电缆并联就等于两个电阻并联;
2、两个电阻并联有分流作用,其电流的大小与其电阻成反比;
3、电缆的电阻与其截面成反比,截面小的电阻大;
4、由2、3知截面小的电缆分流小,或者说不同线径的电缆并联时按其截面分流,电流的大小与其截面成正比,截面大的电流大,截面小的电流小。

网友E:
选载流量大于运行电流的1/2即可(>70A)

网友B:
刘的说法很正确,电缆在电路中就是电阻.此类文我已发过多次,已有20多年的运行经验,包括不同截面的铜、铝电缆。

网友F:
不同截面积的电缆不可以并联使用.两根均会烧坏.原因:1.小截面积电缆电阻相对大截面积电缆其电阻大.2.两根电缆并联相当于两个电阻并联,其两端的电压相等.3.根据公式Q=U2t/R,小截面积电缆发热量大容易被烧坏,若小截面积电缆烧坏后所有电流加至大截面积电缆上,同样大截面积电缆也会被烧坏.

网友G:
如果线路不是很长的话,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楼主:
电缆的长度是120多米,我想是可以并联的,只是可能略大于45平方的电缆,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欢迎讨论。

网友D:
       TO   飞鹏

“根据公式Q=U2t/R,小截面积电缆发热量大容易被烧坏”

1、公式Q=U2t/R,Q与R成反比;
2、小截面积电缆R大,Q发热量小;
3、你的结论是错的;
4、根据你的表述,好像和熔丝并联使用问题混淆了!

网友H:
同意刘师傅的说法。

网友I:
不能完全赞同

网友D:
说出你的理由!

网友J:
厉害刘志斌!我的偶像!
  能讲一下熔丝并联的问题吗?

网友D:
    “熔丝并联的问题”

1、熔丝一般不允许并联使用;
2、并联使用时,由于接触电阻的差异,截面相同的熔丝,电流大小有较大的差别;
3、这样,电流大的熔丝先烧断,后边的熔丝也跟着烧断;
4、熔丝并联使用起不到1+1=2的保护作用;

网友D:
导线的并联使用,到处都可以看到:两根并联输电的高、低压线;电机绕组的并联支路;双线并绕的线圈;在低压供电系统中同一相单相设备都是并联的,你一进家门,你们家的电器不都是并联的吗?我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K:
不可以!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K:
to 刘志斌:“导线的并联使用,到处都可以看到:两根并联输电的高、低压线;电机绕组的并联支路;双线并绕的线圈;在低压供电系统中同一相单相设备都是并联的,你一进家门,你们家的电器不都是并联的吗?”
你仔细想一下,你以上所说的并联与楼主所提出的并联概念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L:
不同线径不同材质导线的电阻是不一样的, 同意刘的说法,可以用.

楼主:
小截面的电缆因为阻抗比较高,相对与大截面的电缆分流的作用要小,所以它的载流量要小,所以我认为它不会烧。再说了我在工作中曾经用240+185的电缆并联用了几年都没有事情,这次因为余量比较小,所以要谨慎一点,1+1可能要大于2的散热的问题要好,在就是电流的集肤效应,两条电缆表面积也增加了,所以载流量也会增加。用是肯定能用,就是等于2还是大于2 的问题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有用的。

网友D:
“1+1可能要大于2的散热的问题要好,在就是电流的集肤效应”
1、从散热的角度看,1+1 > 2 ;
2、但这不是电流的集肤效应,因为它不是高频;

网友M:
TO 刘兄:
“从散热的角度看,1+1 > 2”的说法不完全正确。
严格的说,应该是 1+1可能小于2。
因为两根电缆并非非常严格的按其截面的大小分配电流,总要存在一个不平衡的分配电流。
如两根50平方毫米的电缆,从理想的电流分配,应该是两根电缆电流一样大,但事实上,由于电缆接头电阻不一样,总是一根电流大,而另一根电流较小。
为保证电缆的安全可靠性,需要引入一个小于1的电缆电流不平衡系数。因此得出:1+1可能小于2

网友J:
我的偶像刘志斌永远支持你!继续熔丝的问题!如果接触电阻没有差异可以使用吗?
能告诉我你的QQ吗?因为我崇拜你呀!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掌握并联电阻计算公式,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呀

网友D:
TO yjig
1、从散热的角度看,1 + 1 > 2 ,这是选择导线截面的基本常识;
2、电缆接头电阻运行期间,不发热,就属正常;如果发热,影响电流大小,是安装操作的问题,与是否并联没有关系;

网友O:
虽然道理很难说,但我也这样做过,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网友M:
TO 刘兄:
从安全运行的角度来看,应该是1<1+1<2
谁能保证两根电缆的电阻绝对相等?尽管可以将电缆的接头作得相当完好,但整个电缆的电阻(含接头)是不可能绝对相等的。
因此,也就是说:1<1+1<2
具体的可参考下列网址: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19_143796_1.htm

网友M:
TO 刘志斌:
不同截面积的电缆并联使用时.须慎重考虑!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中明确规定“交联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宜采用相同截面”。因为并联时的电流分配,不仅与阻抗有关,还与有功无功负荷及感抗有关。而电缆的感抗并非与电缆的截面成线性关系,设计时很难把握,且不同步。往往截面小的电缆容易过载。
因此,应尽可能采用截面相同,型号相同的电缆。如不能满足,必须考虑一个不平衡系数(取0.8--0.9)。

网友D:
“交联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宜采用相同截面”是对的,你的解释是错的,宜采用相同截面考虑的是机械作用!

网友D:
“尽管可以将电缆的接头作得相当完好,但整个电缆的电阻(含接头)是不可能绝对相等的。”
1、如果你认为“电缆的接头电阻”会影响载流量,按你的说法即就是单根电缆它的载流量也小于1,这与并联没有关系!不是因为并联而小于1;
2、整个电缆的电阻(含接头)是不可能绝对相等的,不需要绝对相等,如果单根小于1,那两根就小于2;如果单根是1,那两根就是2;

网友D:
其实影响电力电缆的载流量的主要因数是散热问题,温度问题!如果将一根电缆换成多根(总截面不变),其载流量可增加1/3--2/3。

网友P:
在下的经验,大小相差悬殊的电缆并联使用,电缆载流量往往并不按照理想条件下的电流分配规律来分配-----小电缆相对发热明显。
特别是铝电缆(大)和铜电缆(小)并联使用时尤为明显。

网友Q:
两线并联必须大的电缆小于小电缆的两倍,参照变压器并联运行规定

网友B:
以上参加讨论的各位好象都没有实际设计、运行的经验,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的厂房供电设计,就采用多种规格铜、铝电缆并联运行,运行到2000年工厂拆迁也没有任何问题。
    电缆并联运行依温度变化自动匀流。不要只凭想象,要做实验。

网友R:
李工说得对,顶

网友M:
TO 刘志斌:
1、 电缆“采用相同截面考虑的是机械作用”?该电缆是架空安装?还是其他安装形式,存在机械作用力?可规范上都没说啊,请问是什么机械作用?
2、 本人从未说过电缆并联后的载流量小于1,并联的允许载流量应是>1,且<2。如:50mm2电缆的许用载流量为85A,当并联一根50mm2的许用载流量应该是170A再乘以一个不均衡系数(取0.9),那么并联后的许用载流量是153A。
该不平衡系数是客观存在的,50mm2电缆电阻为0.04Ω/100m,并联后的电阻为0.02Ω/100m。但是由于某根电缆与接线端子及与开关未能完全压实,那么该电缆的电阻将比另一根大,由此将导致负载电流不能均衡地分配在两根电缆上,从而造成电流一大一小。尤其是当两根电缆的截面不一样大时,由于无功负荷及感抗的作用。该感抗并非与电缆的截面成线性关系(可从相关设计手册中查得),设计时很难把握,不平衡因素更为重要。

正如吴刚先生所说“大小相差悬殊的电缆并联使用,电缆载流量往往并不按照理想条件下的电流分配规律来分配--小电缆相对发热明显。”

也正如“流浪江南”所说:“两线并联必须大的电缆小于小电缆的两倍,参照变压器并联运行规定 ”。
附:多根电缆并列时载流修正系数(摘自于工厂供电P496,电缆相距100mm)
1根(系数=1),2根(系数=0.9),3根(系数=0.85),4根(系数=0.8),5根(系数=0.78),6根(系数=0.75),7根(系数=0.73),8根(系数=0.72),

网友S:
严重同意刘兄的说法,而且还比较全面.不象有的人{自己没搞明白就不要误人子弟嘛}

网友T:
这个问题早有人讨论了:2根不同截面的电缆并联时要考虑到负载电流分配和并联系数,2根取0.8-0.9

网友U(2011-03-06):
电缆并联时,两根电缆的铜端子最好不压在一起。最好在断路器的下口加一个过渡板,将两根电缆的铜端子把过渡板夹在中间。这样接触面就基本加大一倍。否则接触面就小,易发热。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并联电缆两端的压降不大,以100米为例仅几伏。

如果两根并联的电缆的平行距离是200mm,载流修正系数可以是0.95以上。

网友V:
我经常这么干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M:
过十字路口闯红灯,没出事,并不意味着就应该闯,也不能保证永远没事。

作任何事,都要遵守规则。

网友W(2011-04-26):
引用 网友M:

过十字路口闯红灯,没出事,并不意味着就应该闯,也不能保证永远没事。

作任何事,都要遵守规则。在一些重要设备上,敢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