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00编程式问题材

楼主(2007-03-22):
我想问下如何用S700 编程来控制电机的快慢。 用的是6RA7087直流调速装置。

网友A:
一,可以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速度给定
二,可以用uss通讯的模式,控制速度给定
三,可以用数字量输出,控制电动电位计(这种方法用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