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高手解决执行机构特殊问题

楼主(2007-03-22):
现场调试执行机构的过程中遇到一奇怪问题,执行机构手动调试完成后,用手操器(输出给执行机构4~20mA带负载能力750欧)操执行机构,设定开度100%时,此时手操器输出20mA,执行机构运动到67%的位置停止动作,将手操器与执行机构的控制电流回路串入一万用表,显示14.72mA.信号怎么衰减的????????????在手操器与执行机构之间安装信号隔离器后,上述问题解决,执行机构正常工作.求助高手利用理论帮我解开谜底,万分感谢!

网友A:
会不会是执行机构的负载电阻太大,造成手操器设定为20mA时,但实际输出为14.72mA?也就是说负载电阻大于750欧?

网友B:
我了解的定位器的负载一般为250欧姆,你的750是否有点大了。另:手操器的负载可以带750欧姆,但控制室实际输出未必可以带750欧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67%对应的是14.72mA这说明你本身系统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电信号只是单纯的衰减,可能是现场的的干扰问题!加强抗干扰措施应该就可以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我觉得warfox说的有一定道理,个人分析觉得手操器和执行机构存在不同的地电压导致系统漏电流,加装隔离器解决了共地问题又消除了共模干扰

网友D(2007-06-15):
我从你所提到的问题现象来看,你的执行机构是智能型的。个人分析觉得此问题是手操器和执行机构之间存在系统干扰导致的,增加隔离器之后切断了手操器和执行机构之间存在的干扰。我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控制器输出0%(测量控制器的输出端4mA),现场测量信号是11.93mA;测量安全栅(MTL的)的输入、输出端信号同现场一致。更换安全栅等均不行,采用隔离器解决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