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输入程序

楼主(2007-03-22):
 FC:   Encoder value reading
   //open auxiliary DB encoder reading
       OPN   DB    16
       L     PIB    0
       T     IB     0
  //encoder loading for codification
       L     IB     0
       T     DBB    1
        NOP   0
   //128 binary
       A     DBX    1.7
       =     M      7.7
   //64 binary
      AN    DBX    1.6
      A     M      7.7
      O
      A     DBX    1.6
      AN    M      7.7
      =     M      7.6
    //32 binary
      AN    DBX    1.5
      A     M      7.6
      O
      A     DBX    1.5
      AN    M      7.6
      =     M      7.5
   //16 binary
      AN    DBX    1.4
      A     M      7.5
      O
      A     DBX    1.4
      AN    M      7.5
      =     M      7.4
    //8 binary
      AN    DBX    1.3
      A     M      7.4
      O
      A     DBX    1.3
      AN    M      7.4
     =     M      7.3
    //4 binary
      AN    DBX    1.2
      A     M      7.3
      O

网友A:
 L     PIB    0
       T     IB     0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07-10-19):
有谁帮解释一下啊?

网友C: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公司是专业制造编码器码盘的专业厂商,如有需要,请联系张生13724368715,欢迎免费试样。

网友D:
看不太懂!!!

楼主:
L     PIB    0                 //立即刷新输入I/O

网友E:
看样子是并行传输类型的,串行的该怎么接受?有没有协议?串行传输的绝对值编码器是主动发送还是被动发送的?小生外行一个,楼主能否赐教一下?

网友F:
入行不深,没看懂。。

网友G:
看不懂,解释一下呀

网友H:
看不懂,那位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I:
怎么没人解释呢

网友J(2007-11-18):
为什么没有人解释呢

网友K:
彩虹:
楼主好!
能不能解释下你的那一段程序?
谢谢了!
顶下!

楼主:
此为256度绝对值编码器(360度也一样只不过多一点输入点),编码器直接输出雷格码。
雷格码,例如:220(十进制)=011011100(二进制)=10110010(雷格码)
1   0   1   1  0  0   1  0
X   X   X   X  X  X  X  X
7   6   5   4  3   2  1  0
X代表PLC的输入点,你可在MW6里读出当前机器的位置
在三菱PLC里可以用MOV K3M0 D0读出当前的机器位置

楼主:
在OB35里调用FC块

网友L:
看不懂,解释一下这段程序是做什么用的吗,谢谢!

网友L:
已明白一点了,正是我所需的,非常感谢!

网友M:
正在学习中,还没能看懂.希望看到更多解释.谢谢!

网友N:
L PIB 0   将外设输入存储区IB0的数据装入ACCU1
T  IB0    将ACCU1的数据传送到过程映象输入IB0
           这句程序的意思就是立即刷新输入过程映象IB0

网友O:
看不懂.希望看到更多解释.谢谢!

网友P(2007-12-18):
这么麻烦!!!

网友Q(2008-03-05):
开个高级的功能数据块就行,用不到这么麻烦!

网友R(2008-04-11):
这是一个8位绝对值编码器的码值转换程序,格雷码与二进制之间的转换,转换公司请在GOOGLE搜索“格雷码与二进制”就可以找到

网友S:
路过,但是看不懂,没帮上忙

网友T:
请问各位高手,格雷码怎么转换成二进制?

网友U:
我不知道编码器到低怎么用

网友V(2008-08-21):
慢慢看吧 因该有帮助的!哈哈!

网友W: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X(2008-12-23):
能把这一段程序解释以下就更好了 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Y:
看不懂,能否解释一下啊,各位

网友Z(2009-02-22):
这个程序是将8位格雷码输入转换为8位二进字显示,MB7为以二进字显示的输入值。

网友AA:
请高手指点请教一下谢谢啊

网友AB(2009-08-16):
西门子PLC的程序,转换格雷码为二进制的。二进制的最高位既是格雷码的最高位,然后依次和下一位的格雷码的为进行异或,即得到二进制。

网友(2009-11-08):
太麻烦了吧,用公式算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AC(2010-08-13):
这是个算法是个公式 上学的时候数电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