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2100求助

楼主(2007-03-23):
我单位用的是td2100供水变频器.变频器无缘无故的出了E016的错误.还出了E020错误.里面的数据全部丢失
我试着复位后,重新输入数据,之后好用了.可用了两个多小时后,自动又出了E016错误。复位后重新输入参数时,出现死机状况。。请高手做答。。谢谢了

网友A:
估计这台机子已用多年,主板EEPROM 坏

楼主:
用四年了.主板eeprom坏,怎么收拾啊!!!

网友B:
我可以修理

网友C:
我这可以修理,13562011828

网友D:
你最好打800-820-6510或者0755-86010808
了解一下
不要被外面这些人胡搞!

网友E(2007-05-18):
江苏艾默生联保中心
苏州创捷
樊工

网友F:
山东的,可以联系我。我在济南。13011736663

网友G(2008-11-22):
山东的联保中心  15854164266

网友H:
不知道各代理商,TD2100主板现在是不是有问题????????你们都不知道吗  QQ285227851

网友I(2010-05-17):
TD2100的主板绝对有问题,去年我有很多被召回,害得我很惨,现在还有2台在外带病工作!

网友J(2011-11-02):
呵呵,这个给我们维修的带来了好处(嘻嘻,玩笑),我接修过好多这个型号的,主板是F1472SU的。有的是复位芯片坏了,简易的处理方法就是用一个小电解电容和一个电阻即可解决;有的是CPU坏了;有的是EPROM坏了,必须更换主板(没件);(故障现象都是显示8888,就是俗称的死机了).....,看来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真的存在大大的问题,统统的该招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