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故障

楼主(2007-03-23):
最近客户连续送来十几台ATV31HU22N4A变频器维修,几乎全是USF欠压报警,查SUP菜单中的ULN为0.0,进线电压为3相380V,施耐德电气人员说是芯片程序乱了,需重新灌装,因超过保修期,收费太高!客户不认可,请问有谁能帮我解决?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决!QQ:95353777
价格绝对优惠!

网友B:
我用的ATV61还可以的!

网友C:
个人愚见:查下检测电压电路。检测一般有两种。一个是从母线那通过接一个大阻值电阻引一电压到远放芯片(如LM358),与一个电压做比较。载由芯片送一电压到CPU。还有一种是通过光藕。也和前者差不多的形式。

网友D:
不一定主板问题,好好检查电压检测

网友E:
可以是电压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电压检测元件损坏了,你打开变频器,可以查查里面的电路,看看有没有什么烧毁的迹象什么之类的。望,闻就可以做到。

网友G:
出现这么多台同样的情况呀!估计除了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外,他们公司使用的问题应该也有的吧!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多台是同样的问题!你看一下变频器的序列号是不是同一个批次的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狱鼠临疯在 2007-4-13 8:48:00 发表的内容:
  出现这么多台同样的情况呀!估计除了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外,他们公司使用的问题应该也有的吧!不然不会出现这…
--------------------------------------------------------------------------------------------
施耐德服务人员认为是客户当地出现雷雨天气所致!!

网友G:
也有可能!

楼主:
现在又有一台ULN显示200V左右,空载运行没问题,电源提供绝对是交流3相380V的,无报警

网友H:
ULN检测不准是由于接地不好,多是由于电压干扰(例如下雨天打雷闪电)造成芯片程序乱掉了,施耐德现已调整备件费用,你可在询问价格看看。

楼主(2007-04-23):
还是够贵的,可抵一台新变频器了!!

网友I:
没有办法,国技不强啊

网友J(2009-03-01):
关键看电压是否真正的降低里,如果直流电压直接降到DC500V以下,应该是确实欠压,如果电压没有降得很低,却报USF那是检测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