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处理方案的组态的设置(西门子s7-200 PLC)

楼主(2007-03-23):
在一个水处理控制工程中,我采用的是西门子s7-200 PLC。我的污水处理厂房,地下水供应厂房,以及上位机他们三者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300米左右),我现在采用简单网络形式进行组态,两个厂房一边一个s7-200的PLC(CPU22和CPU224).请问要保证他们组网后的通信,我该在设置他们的通信,是不是两个CPU模块都要加EM277的通讯模块,这样开支比较大,有没有另外比较好的办法,请高手指路。

网友A(2007-06-22):
像你这样IM是节省不了的.

你可以试试单CPU控制两套系统,说不定可以节省下一个CPU,呵呵.

网友B:
如果要进行MPI或者DP的通讯,那么您除了加EM277外另外需要加中继器。

网友C:
加EM277是没有用的因为S7-200不能做Profibus得主站

A:使用以太网模块EM243

B:或者使用隔离型的PPI(国产距离达1。5公里)

网友B:
S7-200是作为从站的,主站由上位机作为主站,使用EM243中间需要添加交换机。

网友C:
或者使用隔离型的PPI(国产距离达1。5公里
+PC Access

网友D(2008-05-21):
可以使用EM277,200做从站,PC做主站

网友E:
估计这位兄弟问题是通信不了,远距离通信,在工程上我们一般不会偷工减料,一定要用最好的通信线,最好是指定的通信线,如果为了省钱会适得其反,另外最好加上中继和光电隔离模块等,如果电机多的地方抗干扰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是大型设备少用单片机而用PLC和电抗器等原因.

网友F(2008-10-19):
钱该花的你省不下,以后花技术上会更麻烦

网友G:
采用美国邦纳的DATA RADIO 无线MODEM,实现无线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咨询021-54894500

网友G:
S7-200可以通过调用内部功能块被设置成MODBUS从站,无需采购昂贵的扩展模块。

网友H:
多花些钱有些 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I(2008-12-09):
这个要看你到底用什么网络了!如果用DP的话就得用EM277,如果是MODBUS的话就什么也不用加

网友J(2009-04-03):
用一个232转485模块 加两个中继器搞定

网友K(2009-06-01):
谁做过整套水处理厂的控制系统。小弟接了个项目,有问题请教。

网友L:
这个要看你到底用什么网络了!profibus-DP总线,100米内,速率可达12Mb/S,用于需要高速通信地方,如果用profibus-DP的话就得用EM277,水处理项目可用MODBUS总线,不用加模块,用485串口。

网友M:
用PPI网络,不用加EM277

网友N:
污水处理。替代西门子两步控制器SIPART DR21

网友O(2009-08-10):
昆山川浦机电有限公司  专业承接水处理设备的电控设计  成套制作(有污水 纯水 脱硫 废气 脱尘 等) 在一些项目当中运用过VB.图控软体...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一些宝贵经验

网友P:
现在有一个饮水处理工程招标,可是已经被别的公司垄断了。。还叫我们投标,什么意思呢?明摆着要收费,或者是抬高价格赚回扣嘛

网友Q:
直接用ppi通讯 不就可以了,485接口

网友R(2011-05-13):
方案一:上位机做DP主站,S7-200做DP从站,加中继进行连接。成本低。

方案二:增加以太网模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使用光纤进行连接。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