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USB转RS-232与RS-485双串口转换器

楼主(2007-03-23):
我公司现生产一种USB转双串口转换器,相关资料给大家介绍一下:

         串口通讯的利器USB转双串口光电隔离转换器-Model PX8008[/b]

对于很多需要用笔记本电脑做设备调试的工程师来说,当今大部分笔记本没有配备串口,而USB接口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标配接口。如果工程师用笔记本电脑对现场RS-232或是RS-422/485设备进行调试,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通常有用户会选用市场上低档的USB到RS-232转换线缆,但这种低性能的转换线缆在实际使用中会经常出现数据传输不稳定、与系统兼容性差、传输大数据祯时容易出错等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容易误导工程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需要接现场的RS-422或是RS-485设备,工程师必将再接一块串口窃电的无源的RS-232转RS-422/485转换器,如采用这种应用方式,那么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有干扰严重的工业现场由于USB-232口损坏计算机USB口的现象屡见不鲜,相信很多工程师都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但市场上又没有更好的产品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对串口通讯产品的长期的专业研发与制造基础,济南普讯科技最新推出串口通讯的利器-USB转双串口光电隔离转换器,型号为PX8008,其工业级的设计思路与理念、完备的光电隔离与突波保护措施,使其卓越的性能根本区别于商用水平的普通USB-RS232转换器。彻底解决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工程师做现场调试的后顾之忧。

型号为PX8008的USB转双串口光电隔离转换器,在正确的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将在用户的笔记本电脑中创建2个独立的串口-比如您的笔记本电脑中有系统默认的COM1,那么PX8008将另外创建2个串口,分别是COM2和COM3。其中创建的虚拟串口COM2是一个全线(包含DCD、RXD、TXD、DTR、GND、DSR、RTS、CTS、RI)DB-9接口的九针RS-232接口,这与台式计算机的串口完全一样。PX8008创建的虚拟串口COM3,直接完成了USB到RS-422或是RS-485的光电隔离转换功能(RS-422与RS485公用一组压线式接线端子,RS-422与RS-485的选择通过板载的跳线开关选择)。那么就意味着用户选用虚拟串口COM3,就可以直接与RS-422设备相连接,如采用RS-485接线方式,那么PX8008将是一个2端口的RS-485集线器,用户可以用TA、TB,或是RA、RB任意一组与设备的RS-485端口相连,将节点数提高一倍。

作为2个独立的虚拟串口COM2与COM3,用户在一个模块上,就可以同时实现USB到全线RS-232口和USB到RS-422/485的转换功能。

主要功能及技术指标:
工业导轨安装,适用于工业现场;
-USB端口转换为2个独立的串口;其中RS-232端口为9线制DB-9针式全线串口;
-支持同时应用于RS-232与RS-422全双工模式,或2通道RS-485集线器半双工通讯模式;
-信号光电隔离,电源DC-DC隔离转换,隔离耐压达3000V;
TI公司专用芯片实现计算机USB接口保护
-内置600W抗雷击保护器保护RS485口,以及16KV ESD保护RS232
-LED指示电源、信号收、发工作状态;
-USB端口取电,无需外部供电;
-数据传输速率自动适应,覆盖0~1MBPS;
-通讯距离支持1500米以内(与通讯速率、通讯电缆性能有关);
-内置跳线可配置RS-485总线终端电阻;
-工业级温度范围;
-输入:USB方形插座;
-输出:RS-232为DB-9针式接头,RS-422/485使用7线压线接线端子;
-尺寸: L*W*H: 115*70*25m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济南普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部: 李民
电话:0531-846424518 86652206
传真:0531-86424519
电邮:limin@pxtech.cn
网站:www.pxtech.cn

Jinan Puxun Technologies.Co.,Ltd
No.5-1 Yangtouyu Street Jinan Shandong Province.P.R.China
Sales Manager: Mr.Li Min
Tel:+86-531-86424518  86652206
Fax:+86-531-86424519
e-mail: limin@pxtech.cn
MSN:puxuntech@hotmail.com
Skype:pxtech2
Web:www.linkports.com

楼主:
有询价的朋友,请打电话或是发电子邮件给我。
Tel:0531-86652206,
e_mail:  limin@pxtech.cn

多谢!

楼主:
我今天在一个国外的自动化论坛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谈到的是USB到RS-232这样转换器痛苦的使用经历:这个用户换了6个品牌的USB-RS232的转换器,最后此人想到了USB-USB的方式。
我从一个厂商的角度,想听听大家对这种廉价的USB-RS232转换电缆的应用经历、经验以及看法。这样的转换电缆好像只有30-40多元?
当然我们的转换器,要比这个贵的很多了。
原贴如下:供各位参考:
******************************************************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2, 2007 11:47 pm, by Bert
Subject : Networking
 from the Automation List dept.
Text :
Hello All,

A while ago, I developed a system in which two specialized applications written in VB6 running on two different computers needed to exchange data in real time via a serial interface (std RS232 COM port). One of the two computers is a laptop which one operator connects regularly to a host computer and reads data and sends data as well. Today's computers do not have COM ports anymore. We have used USB to Serial adapters and it does not work so well anymore. It seems that these adaptors tend to jam the communica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never happenned before. We have tried 6 different brands with no success. We would like to get rid of these adapters and modify our code in both applications so that the computers could communicate with a direct USB to USB link.

In the original software, the communication part was written using MSCOMM32.OCX. I have not found anything equivalent for USB communication.

Any suggestion anybody?
Reply

--------------------------------------------------------------------------------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Apr 2, 2007 11:55 pm, by saurabh A Dixit
Yes friend,

For same thing I was searching. Now I come to know that it's not possible using MSCOMM.OCX to comunicate for USB. It's only for RS232. So if you got anything for USB communication from PC to PC using VB, C++ or anything else.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30, 2007 11:50 pm, by Anonymous
You have to be carefull to connect two computers with a USB cable! You should use a USB-USB bridge cable (http://www.manhattan-support.com/driver-usb-datatransfer.shtml). With this type of cable you will create a network between the two computers. You can share data, map drives... In VB you could consider using winsock to send and/or receive data.

Read also http://www.hardwaresecrets.com/article/248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10, 2007 7:01 pm, by Steve Hill
I'd suggest forgetting about using USB, and simply use an IP Socket communication and have the machines connected via Ethernet.

It's a lot easier to do than USB or serial, and there's a lot of example code around.

-Steve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27, 2007 12:33 pm, by Anonymous
I need to convert RS-232 interface to USB to connect to a Pocket PC. I have hardware that supports only RS-232, and it has to work on my PC and a Pocket PC. Pocket PC supports only USB. Any shareware library available? Or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ceed is appreciated.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4, 2007 6:56 pm, by Michael Batchelor
I think you fail to understand how USB works. The Computer has a "USB Controller" that acts like a bus master. You cannot connect two USB bus
masters to the same peripheral bus. It just doesn't work that way.

USB might be serial data, but it isn't exactly like an RS-232 port where the two computers are "peers". Think about it as if you were trying to hook two computers together through two SCSI controllers. It just "won't work" they
way you want it to.

What you can do is use two usb-ethernet adapters and change the communications to use Ethernet, but in that case why mess with the usb. Just use two NIC cards.

Michael
--
Michael R. Batchelor
www.ind-info.com

GUERRILLA MAINTENANCE [TM] PLC Training
5 Day Hands on PLC Boot Camp for Allen Bradley
PLC-5, SLC-500, and ControlLogix
www.ind-info.com/schedule.html
training@ind-info.com

Industrial Informatics, Inc.
1013 Bankton Cir., Suite C
Hanahan, SC 29406

843-329-0342 x111 Voice
843-412-2692 Cell
843-329-0343 FAX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6, 2007 10:34 pm, by Nathan Boeger
Mike,

How does a device like this work? I know there are USB cables that allow data transfer between pcs - I have no idea how you would interface with it in VB 6 or .NET. Any ideas?

http://shopper.cnet.com/6FT_USB_TO_USB_FILE_TRANSFER_CABLE/4014-3115_9-1781577.html

----
Nathan Boeger
Inductive Automation
Total SCADA Freedom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9, 2007 12:38 am, by Michael Griffin
In reply to Nathan Boeger: It's not just a cable. It has a "magic box" in the middle. I believe that these devices use a shared memory buffer in the middle which both USB masters read and write (similar in principle to the boxes used to let Profibus DP masters talk to each other).

A number of companies sell these cables, and I suspect that each uses a different proprietary protocol. You need to have proprietary software (part of the product) running at each end in order to use it. In the "old days", you used to do things like this with serial or parallel cables.

Unless someone has reverse engineered the protocol, I don't think much can be done with these cables.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9, 2007 12:32 am, by Michael Batchelor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one of these, and if I have, I know that I didn't realize what it was.

But you can bet that I'm going to figure it out now.

Maybe the answer is that *I AM* the one who fails to understand how USB works. Nothing like exposing yourself in public!!!

MB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3, 2007 3:04 pm, by William Sturm
You don't say which compiler or language that you are planning to us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you were using VB6, it is a safe bet that you are considering VB.Net

It is difficult in .NET also to send ascii data between two computers. With Ethernet on must learn remoting or web services, what happened to a simple socket interface. USB is probably even harder.

My suggestion is to buy PCI RS-232 cards and use a serial library. It is old school, but it still works well and is relatively simple. Microsoft recently added serial communication support to .NET, maybe serial is not so dead after all.

I needed to do this this last year and just got fed up and used VB6 and MSComm.

Bill
Reply

Re: USB PC to PC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Basic
Mar 28, 2007 11:38 pm, by Gargantua
Don't be stupid, man, IT IS NOT POSSIBLE, thus you need to design a driver to indicate which kind of device is conected to the PC. With the driver you can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computers OK!!!

BEST REGARDS!!! AND I HOPE HAPPY DESIGN OF THE DRIVER, YOU KNOW HOW TO PROGRAM IN ASM?
Reply

网友A:
你的版面排的不好  看起来比较费劲。。
产品还可以

网友B:
我用过的唯一可以的是台湾BOFO的转换器,价格是90多大洋。很好,其他的四五十的就不要了。不行的。

楼主:
To: 闪闪,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得,我贴完那个英文的帖子后,版面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To:idol, 看来BoFO的产品还是不错,90元应该是这种USB-232
转换缆里面比较便宜的了,我看到有美国的自动化产品经销商卖产自中国的USB-232电缆,报价是USD17.50,看外观就是我们市场上买的那种3、4拾元的产品。

网友C(2009-06-16):
李:

   那你的产品USB 与RS232的转换器的价格如何?发个参考价及样器到我的QQ  90638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