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58变频器专家

楼主(2007-03-23):
我们公司使用的ATV58变频器控制起重机,调试没调好而产生下列现象,想请各位专业人士帮忙!在此谢过各位访问者。
1.在速度切换过程中,由高速切换低速的时候(例如由5档切换4档,5档设定输出频率50HZ,4档设定输出频率40HZ),在切换这个过程中,变频器显示面板显示过程是先由50HZ降为0HZ然后再升至40HZ,并不是由50HZ逐渐减少至40HZ,不知道我提出的是否是毛病,但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对负载冲击太大,影响使用寿命,所以想请各位帮助该如何改进。
2.在我从事维护工作以来,还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变频器控制的升降机构,偶尔会“溜钩”(溜钩:当钩子携带一定的负载升到一个高度后停住,再次上升的时候,钩子反而下降,下降的过程中切断电源,钩子一滑到底)。发生一次“溜钩”以后,不做任何处理,重新送电带上相同的负载使用,现象全无,使用正常。另外,出现这种情况的控制都是ATV58-55KW的变频器控制45KW的电机产生的。这样的“溜钩”已经出现过3~4次,每两次出现的时间相隔都超过1个月,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危险,无法解决,非常痛苦。
请各位专业人士多多帮忙,多多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热心的朋友留言?
我为这问题一直在苦恼 请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见有帮忙的人啊?
小弟很着急
希望能尽快得到解决方案!

网友A:
1、第1个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在进行多段速度切换的同时也断开了变频器的运行端子;变频器本身的BUG。
个人看法:多段速切换时不要断开运行端子;把减速时间设置长一些,在切换瞬间频率就不会降到0Hz了。
2、在提升电机松开电磁抱闸以后,电机没有输出足够的扭矩。
可能原因:变频器提升转矩相关参数设置不好;电机没有输出足够的扭矩,出现溜钩现象,变频器输出过电流,跳闸,然后再也不输出了,钩子一溜到底。
变频器没有投入运行;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因为这不会导致“下降的过程中切断电源”。
解决方法:设置提升转矩相关参数;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检测起重机的实际运行方向,一旦发现电机理论运行方向和实际运行方向相反而且超过1秒钟或更小时间时(设置时间的目的:避免正常时的误动作),立即让变频器停止运行,提升电机立即电磁抱闸!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大的事故。
3、如有变频器方面的疑问,请致电:400-810-1315

楼主:
感谢“老菜鸟”朋友的帮助!
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你的留言,您给我留了电话,请问此电话是什么电话,我该怎样联系到您呢?

网友A:
此电话是施耐德官方的免费电话,变频器方面的疑问(或者怀疑变频器本身问题)请打该电话。

网友B:
就是在多段速度时逻辑关系没弄好的事

楼主:
hh136
请问 这个逻辑关系 应该怎么样调整?
可否说的更详细一点呢?
这中调整体现在变频器参数上应该是针对哪个 ?

网友C:
溜钩有两个原因:1,抱闸时序看有没有问题,2,变频器的容量够不够,关于你换档是由于你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A:
建议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5811
起重机主钩用变频改造如何防止溜钩?

网友D:
还在用58的呀!不是已经停产了嘛!

楼主(2007-08-07):
我们的58是05年的时候上的,难道要跟上电子产品发展的步伐要全部淘汰? 你话说的也太轻松点了吧。
现在针对溜钩严重的一台已经更换了,我们选用71的了。
全部更换新产品,我想那是极大的浪费吧!!!

网友E(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