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 —71 送电后跳!

楼主(2007-03-23):
我们单位一台 ATV 71 200KW变频器每次断电时间长点(一天以上)以后,送电时就会跳2~3次,之后一直运行正常直到下一次断电。故障代码因为没有图形界面(怕有人误操作单独存放)所以不知道。变频器使用前半年没有这个现象。在一次吹灰后就这样了。

请问这是因为受潮的原因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

网友A:
故障代码?最好把面板装上!因为你这么说的话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太多了!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你得把HMI装上才能看到代码,看到代码才能知道故障的所在。不过看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中间的电容老化了,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网友C:
你说的跳是上口的断路器跳还是变频器报警???

网友A:
或者用面板检查一下历史故障记录里面的内容!

网友D: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E:
前级开关跳,有几种可能:
   1,充电回路的电阻有短路的可能。
   2,个别电解电容损伤(漏电流增加)可查一下电容,(及平衡电阻是否有开路的),

网友A:
那个叫什么御名的怎么到处都说同样的话呢?我已经发现三次了!此人有恶意灌水的重大嫌疑!建议斑竹进行调查!

网友F:
请参阅: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4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