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变频器整流半控问题

楼主(2007-03-23):
有一太大功率丹佛斯变频器,好象整流半控无驱动,请问谁知道它的半控是怎么触发的

网友A:
蓝牙技术在变频器上应用啦??我有点忽忽悠悠了。

网友B:
你看到的是它的半个模块,它的另外上三桥是可控硅的.

网友C:
有驱动的,仔细看看电路!

网友D:
机子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E:
power card 上的MK5就是上半桥可控硅的触发端,没有测试卡很难测,

楼主: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的,不过这台机器就是不触发,是5000系列的,谁接触过请指教

网友E(2007-04-27):
整流桥的可控硅只在上电阶段才有触发信号,在正常运行后就完全打开了。

网友F(2007-10-14):
碰到同样的问题,期等搞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