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口能并联几台控制器吗?

楼主(2007-03-23):
    刚才在台达QQ群上很多人说485口可以扩充几个模块,讨论的是用ES的485口可以跟两个模拟量模块同时通讯,只要并联两根D+和D-就可以了,那我想问一下既然这样能实现那EH机型还专门要一个DVP-F485S卡来增设485通讯口做什么?如果不能实现台达资料上又确实说一台PLC用485通讯最多能连16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条485总线上是可以并多台通讯协仪的控制器,挂多了通讯速度会很慢,所以就专门用一个卡来扩充485口了,

楼主:
就是直接D+和D-直接相连再设一下各个站号就行了?

楼主:
那挂两台速度会慢很多吗?

网友A:
两三台不要紧,十几台就不行了,速度会很慢的,理论上一条总线上可以挂100多台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RS485总线可以挂多少台从站,是由其总线收发器的能力决定的,台达的PLC所使用的收发器,一般是带最多32台从站。

网友D:
台达PLC作为主站是可以接多个从站,最多32个。至于EH开发的F485S,不是二楼说的那样,这个是EH可以扩展的第3个通讯口,为RS485,并且只能作从站。

网友E(2008-04-15):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