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工作台

楼主(2007-03-23):
想搞一个旋转的工作平台,初步设想是精度能达到0.1度,四个工作位,台面承重约一吨,二秒内完成一个工作位切换。如何实现?请多指教。

楼主:
我的邮箱为:caftcg@126.com

网友A:
鉴于你的台子是分度工作(“四个工作位”),精度不高(“精度能达到0.1度”),负载惯量大(“台面承重约一吨”,估计自身惯量也小不了),分度切换时间较短(“二秒内完成一个工作位切换”),初步建议使用伺服电机+齿轮减速的方案。

网友B:
工作台半径多大?假如用普通伺服电机在快速旋转时,由于负载惯量大,会容易出现抖动,一般伺服电机加减速会比较难于调试.精度为0.1度,是比较低,如果预算充裕,可以考虑用力矩电机(直驱电机),将很容易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有1吨重?如果用普通伺服直联工作台是不行的,惯量很大,会出现转台停不住的情况,抖动会很严重。这样你就要加减速器,来降低惯量;而考虑力矩电机也是个好的选择,但力矩电机是大力矩,低转速,你对速度的要求没有指定,就不好说能不能上了力矩电机。而精度上你要求0.1度? 但工作太的直径是多少啊 ?在精度方面,如果工作台直径比较大,精度方面你可以考虑用圆光栅做反馈,如果有兴趣请MAIL我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D:
找一台带旋转工作台的卧式加工中心看一下吧,实际做起来很难的。通常情况下伺服驱动、大减速比传动、机械定位这三点是少不了的。1吨2秒钟90度,这个速度不算低。好在只有四个工位,如果你有液压方面的技术,建议你用液压机械来实现。近些年来还出现了一种角度分割器的东西,普通电机驱动机械分度,工位少于8时应该性价比挺核算,很实用。yzjzxyhc@tom.com

网友A:
力矩电机成本偏高,为这样的精度要求配套,有些不上算。
液压又显得系统过于复杂而老套。
1吨2秒切换90度,要求不低了,就算用伺服,也不会太小。

建议楼主仔细换算一下,负载惯量,所需力矩,功率需求等等,再做定夺。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情,我们正在试验中,若采用伺服系统,那家的性价比好些?

网友E:
还是用直流力矩电机比较好!

网友F:
采用伺服系统的话,建议施耐德,他的电机是德国的,性能稳定!

网友A:
估计你的伺服功率小不了,然而大功率机型销量有限,国产机型的可靠性很难保障,因而原则上建议采用进口机型,欧美的贵;性能好,日货稍便宜,性能也过得去;如果只是样机实验,可以试试桂林星辰的,据说以大功率见长。

网友G(2009-08-03):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的邮箱为:楼主@126.com
我想做一个旋转平台,具体如下:直径2.5米,6个工位,载重800公斤.5秒运动一个工位.精度0.1.请有设计生产能力个人或单位指教.邮箱:huazai9@126.com

网友H:
时间短,负载大,不知道能不能实现。2.5米的直径,转起来线速度很大。

网友I:
你在这献计献策,人家问的人,早不知道去哪纳凉了,好像这里提问的90%都是闹着玩的,不是真正干事的人。问问也没了下文。

有时真的觉得这里没劲,只谈技术,拒绝铜臭,好像这个论坛和我们社会格格不入。

毕竟我们社会的设计师要求我们抓老鼠的,抓到老鼠才是好猫。

可是这里有老鼠嘛?

网友J:
惯量太大,时间较短

网友K:
这个用凸轮分割器,应该是小意思吧,比如德国的WEISS。我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