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7-03-23):
 西门子6RA23直流调速器的电流检测是检测输入交流电还是输出直流电。是用什么东西检测的???

网友A:
应该是输出直流电,用电流传感器

网友B:
交流侧有两个互感器啊

网友C(2007-09-06):
2 CTs At Input Power Side

网友D:
它的检测是检测的电流信号,然后进入调速器的,最给进去的应该电压信号,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用的是XX/0.1的互感器,也就是说它的次级是0.1的电流信号,通过精密采样电阻后,最终进入系统的是电压信号,应该是毫伏级的。

网友E:
淄博两台DCS400直流调速器征求上我处维修,联系:13355210251

网友F: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在低速给定1.5V没有动,启动运行信号过来了,当达到2V时,才动作,怎样解决,有谁知道吗

网友G:
回阿龙山:
1、看实际给定有没有15%,如用4、5输入,看r001.
2、如在0-1.5V给定变化时,O 2.0测减小,给定阀值P091.002。

网友D:
看看你的P091设置成几了,如果是I002,请进入将值改一改,可能会解决

网友H(2008-03-15):
应该是检测直流输出,类似分流器两端接线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