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故障E001

楼主(2007-03-23):
本人有一电机使用富凌变频,1.5kw的.输入2p 220v,输出3相220v.型号:DZB60B015H2
变频器不接电机,RUN/STOP都一切正常.
接电机后就直接跳闸.......................提示:E001
查手册:
* 输入电压异常
* 有大容量负载在同一
线路运行
* 变频器内部故障

可输入电压用电压表测试正常,并且把所有同一线路上其他的电器全部关闭照样跳闸.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故障? ------------------------------------------------------------ 怎样使用万用表检测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到现在都没人解决,富凌的技术支持呢?

网友A:
我给你搞定!13013926810

网友B:
电压检测下就好了!要机的话 请发我邮箱WWW.ZHANGYH2100@163.COM

网友C(2010-07-20):
请教各位DZB60B 悔复出厂是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