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07-03-23):
如果外围设备的232协议不公开的话,无法和PLC的232通讯,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网友A:
用超级终端去读

楼主:
能详细点么

网友B:
直接记录通讯过程,自己分析、找出通讯协议。

网友C:
“直接记录通讯过程,自己分析、找出通讯协议。”有点像软件破解过程!Crack & Hacker! 呵呵!只是希望楼主想破的协议不要过于复杂。

网友D:
有能力把系統換掉 否則請原廠處理

网友E:
如果设备主动向外发送数据,可以分析传出的数据,如果需要调的话,还真不容易

楼主:
其实外设不是主动发数据的,只是PLC给他一个信号,然后它在反馈回来,就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