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应变片传感器毫伏信号

楼主(2007-03-23):
我使用的是一个应变片传感器,量程是2.5Kg,额定输出:0.75mV/V,10VDC供电,现在我实际测量200g+-20g左右的重量。问题在于20g的砝码只能引起0.06mV的传感器的输出变化。我没有处理过小数点后两位的毫伏信号的经验。如果我要放大到0~5V后,通过A/D采集,会不会把噪音也放大得特别多,以至于信噪比太低?
提问:1.一般的干扰信号,比如工频干扰幅值一般为多少?
      2.我这里测的是静态力,也就是信号是个不变的直流量,是不是有利于处理干扰信号?怎么做?
      3.有没有其它的传感器用来测量200g左右的力,要求分辨率比较高,回差小,重复性也错?

网友A(2009-11-10):
我公司生产的测控卡,可对应变片传感器测量,有效分辨率可达50000,还有一种卡可达100000以上,每秒钟采样为50次。

对于你说的2.5Kg传感器,在测量200g时,可分辨到4000;在20g时,具有400分辨率的能力.

我们公司的网站是www.ccaowei.com 我的联系电话是13504709668 我姓孔